求助电机问题

楼主(2018-10-23):
请教高手:这是什么电机?怎么驱动它。谢谢。

网友:
三轮车无刷电机。

网友:
楼上正解,得有个无刷驱动器

网友:
BLDC,看起来还带测速的

网友:
买个电动三轮车的控制器,电压48V,60V ,72V的蓄电池组

网友:
电动车的无刷电机

网友:
需要一套电动车驱动器,还有配套的电源或者电瓶

楼主:
上面什么字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