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TL耳放电路推荐

楼主(2018-10-23):
各位烧友:

                 我想制作一台OTL 无输出变压器耳放,用来匹配 AKG K1000耳机,耳机参数如下:

阻抗:120欧姆;灵敏度:74dB/mW(自由场);效率:1000mW约相对于104dB;失真:400mW下(约100dB)

偶次谐波失真:200-2000Hz ≤0.5%;100-200Hz ≤1.0%   频率响应:30-25000Hz

                 查找了些资料,发现该款耳机 74DB的灵敏度非常难推,一般普通电路的耳放无法胜任。请大家集思广益,帮忙设计个好的电路,充分发挥K1000的能力。

网友A:
楼主没有仔细了解KK,KK不是耳机,而是一个耳挂式音箱。所以,把KK当耳机来用是个误解。

网友:
灵敏度这么低,直接用单端算了,输出牛次级定做成120欧的即可,普通的电子管OTL基本没戏,除非上功率管

网友:
RKV就是个OTL耳放,配上原厂的阻抗变换器,推KK没问题。

网友:
耳机才74db的灵敏度?

网友:
一直以为AKG K1000只是用来收藏的。otl实在无解。推K701之类的还可以考虑。 推k1000等于推箱子,用晶体推吧。

网友:
楼主玩AKG K1000~~~~~真“土豪”也

网友:
head-fi有讨论。由于无法插链接,只能截图。

网友:
楼上这个是自倒相WCF电路。

网友:
这不是WCF电路是SRPP电路。也不叫自倒相电路,从前叫串联推挽电路。
这个才是WCF电路,只不过带楼主的耳机有些力不从心,改成6p15还可以一试。

网友:
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两千年初刚接触耳机发烧时,耳机论坛里有K1000的几乎都折腾的筋疲力竭。OTL能推好K1000怕是只能6C33。基本上胆机最后的方案都是2A3或者300B牛出单端。当然也可能不是最优方案,只是他们实在没精力继续折腾了。

网友B:
看看表吧,不是那么可怕,你只要用功率管做OTL输出就可以。只是用低阻功率管一对,输出阻抗应该为800欧,用K1000(120欧)最好用输出变压器,这时对输出变压器的技术工艺等要求是低得多,还可以用自耦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表吧,不是那么可怕,你只要用功率管做OTL输出就可以。只是用低阻功率管一对,输出阻抗应该为800欧,用 ...

感谢您的回复

看来如果想推好这款耳机的话,最佳的选择是用变压器输出

OTL 输出的确实得折腾一番了

网友C:
玩耳机伤脑,
玩耳放伤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耳机伤脑,
玩耳放伤钱。

看了下6C33C 的管子价格,确实很烧啊....

网友:
钱就是用来折腾的,收藏先准备好了也想做台玩玩。我在考虑ht电源要否做稳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仔细了解KK,KK不是耳机,而是一个耳挂式音箱。所以,把KK当耳机来用是个误解。

K1000 确实应该属于音箱范畴了  有关于如何推好的方案建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K1000 确实应该属于音箱范畴了  有关于如何推好的方案建议吗?

需要特殊的高增益耳放,普通的耳放增益大约20db,也就是10倍的电压放大,这对于低了差不多40db灵敏度的KK显然是不够的,听感上就觉得声音力度不够有种压抑感。解决的办法就是提高耳放的增益和动态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