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 DV-600AV-G DVD影碟机不开机

楼主(2018-10-23):
一直在用。前一段时间每次使用需要多按几次开关键才有显示并开机。可最近不开机了。怎么按开关键都无动于衷了。问一下各位大侠,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能修好吗?谢谢!

网友A:
先检查开机键,是不是由接触不良直至完全不能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开机键,是不是由接触不良直至完全不能接通。

已经检查过了,开机键正常。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