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DIY个60V输出的可调电源?最好有现成的模块

楼主(2018-10-23):
一般模块是最高是50V输入。我刚买了个6003的电源,内部的开关管坏了,换上后,有输出,但居然在输出5V1A设定下,短路了下,就又烧了。

电路太差了,原来是用分立和加运放的模式。

但内部变压器输出高达90V! 想把内部的电路用模块换掉。找不到这么高电压能用的啊。

实在不行就把变压器改成直流45V输出。改成30V6A?〉

网友:
万能的马云家

网友:
我用的就是恒压横流  60v30a可调 马家买的

网友:
90V算高吗? 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设想下,开关电源次级边不是直流300V~310V去做DC-DC变到低压大电流么? 所以,关键还是设计。有能力的,自己去设计并DIY。反之,买一个也不失为上上之策。

网友:
用一个494的开关电源就可以改,很方便,我用15V7A的电源改成28V6A恒流恒压的可调电源,非常好用

网友:
如果对线性要求不严,可以用开关电源改造,高效方便。31.5V11.4A

网友:
需要大功率恒压恒流电源,就用中兴2400V4.3改之,很好用,不上图了。

网友:
睿登DPS 8005

网友:
ky可以使用lm317kk看看

网友:
其实看需求了,像我这样的玩就是做个电源,做好了没处用吃灰中

网友:
我买的皇帝版8005装好了吃灰中,电源加模块5  6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