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苏泊尔电高压锅定时器如何拆换

楼主(2018-10-23):
家里用了多年的电高压锅定时器煮饭时反转,自己想维修,但不知如何拆下定时器,查找网上资料,也没有搞明白,自己拆卸底盖后,连接定时器的外壳不知如何拆卸,特向各位师傅请教,先谢。

网友A:
直接开干,看见螺丝就拆,我第一次修就是这么干的,定时器背面应该有螺丝 或者卡扣

网友:
问题是要理解《开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开干,看见螺丝就拆,我第一次修就是这么干的,定时器背面应该有螺丝 或者卡扣

谢谢回复。看了网上资料,先要拆卸外壳才能拆卸定时器面板,看外壳是与内圈卡住的,没有螺丝。不知如何拆。

网友:
我也遇到反转,拆开是好的,没什么可修的。
定时器能转,不管反转正转,建议不要拆。拆开安装不好定时器费了。
里面一个微型电机,齿轮传动。当水开到一定压力,电机启动倒计时,到预设时间关机。
真不知何故电机会反转。估计手动反向转动,如手动关机造成的。来回扭几下又好了。

网友:
我的不是这个牌子,把锅翻过来,把锅底拆开,再从里面拆定时器。

你看看纸贴的地方是否有螺丝。  卸下螺丝,底盖要旋转才拿得下来。

楼主:
底盖已拆卸,就是你画圈的地方有一螺丝,问题是那铁皮外壳不知如何拆,不拆外壳定时器就撤不下来,里面的间隙太小,起子卸不到螺丝。谢谢回复。

楼主:
有那位师傅拆过的,不吝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盖已拆卸,就是你画圈的地方有一螺丝,问题是那铁皮外壳不知如何拆,不拆外壳定时器就撤不下来,里面的 ...

把拆了底盖的图片发上来,应该有把上面部分拆下的螺丝,用长螺丝刀

网友:
我也有2个坏的电压力锅,拆开里面还是很多线的,才100多的东西,还要买配件不想搞了

网友:
前年换过一个,具体步骤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