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自激与啸声的区别

楼主(2018-10-23):
本人小白一个,修理了一台无声的凯歌455I,更换了一个输出牛,目前收音正常,但是有嗡嗡的声音,声音调到最小也有嗡嗡声,声音调大了整个机箱背板都在震动。这是输出牛初级接反了吗?还是滤波电容有问题?这种现象叫啸声还是自激?求教了。

网友A:
你说的可能是交流声。凯歌455音调电路和其他收音机电路不同。负反馈单用一个次级绕组。改用普通输出变压器,处理不当,可能会发生新问题。

网友:
如果是100HZ的低频交流哼声,则重点检查滤波电路,滤波电容,还有整流滤波部分的接地。
如果是几千赫芝的高频叫声,就要看反馈是否相位弄反,或者电路中有自激存在。

网友:
觉得是不是考虑下机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可能是交流声。凯歌455音调电路和其他收音机电路不同。负反馈单用一个次级绕组。改用普通输出变压器 ...

我手头有两台455i,两台都换过输出牛,455的输出牛次级有三个接头,更换的两个都是普通输出牛,次级两个接头的,其中一台工作正常,另一台就有帖子里描述的问题。

网友:
自激一般都是持续的,也有由低到高,间歇中断的叫声。低频自激是“呜呜”的汽船声或“嘟嘟”声,高频自激是“吱吱”刺耳的尖叫声,放电的“嘶嘶”声。杂音是断续零碎的“克拉”声。“嗡嗡”“哼哼”声则是交流声,一般不受音量控制,如果交流信号混到前级电压放大就有可能受音量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