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生代直放收音机改用LA1050

楼主(2018-10-24):
原来是用TA7642,应该是国产芯片,感觉一般,买了些LA1050,MK484,YS414,先到的是LA1050,先换上去试试效果,原来的供电电阻是1.5K,改回标准图纸使用的阻值1K,测试噪音低点,,不过在房子里还是干扰很大,到住所旁边的绿地空旷出测试,可以接收10个+清晰的电台,选择性还好,挨着的两个台也能分辨清楚

网友A:
没说原来的情况?换回 TA7642 试试。

网友B: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网友:
一定要对比,一定会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原来的情况?换回 TA7642 试试。

国产的噪音大,相同的供电电阻,增压要高点,大部分如此,我以前也用LA1050装过简单的那种收音机,它的噪音要低,很正常,国产的TA7642已经不是东芝的那个7642了

网友:
如何保证LA1050,不是TA7642的马甲

网友:
这个破东西就是装个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猪大~这种东西咋比也不会有伤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猪大~这种东西咋比也不会有伤害啊!

你这话,我没法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话,我没法接~~

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

原本想偷偷去买几枚的,被你一说,又帮我省了几毛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本想偷偷去买几枚的,被你一说,又帮我省了几毛钱。

还买啊?这东西要咋破就咋破啊~

网友:
原装的芯片还是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买啊?这东西要咋破就咋破啊~

咱们都是收破烂的,好不??

网友C:
猪大想玩直放就整一空5连做个5级调谐直放保正比这个强好多好多的!

网友:
一只MK484=YS414二只=LA1050二十只,如果买几只1050,运费都比它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猪大想玩直放就整一空5连做个5级调谐直放保正比这个强好多好多的!

难度太大,好容易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猪大想玩直放就整一空5连做个5级调谐直放保正比这个强好多好多的!

电路板都准备好了,差五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难度太大,好容易自激!

对我来说,能做好三联都牛逼到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难度太大,好容易自激!

用铜皮裹啊~一层不行就多包几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我来说,能做好三联都牛逼到天了。

5连才有挑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铜皮裹啊~一层不行就多包几层啊!

还是难难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连才有挑战啊!

级数太多,放大量太大,不光是屏蔽的问题,布局、级联、电源什么的一不小心就来一个正激大合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难难难

让猪大试试~

网友:
不试~~一这是不可能试的了,一辈子都不可能。

网友D:
猪大大合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猪大大合唱!

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

鲁大人,2-4号到大丰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鲁大人,2-4号到大丰报到!

出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级数太多,放大量太大,不光是屏蔽的问题,布局、级联、电源什么的一不小心就来一个正激大合唱了。

单个五连,太靠近了,不好屏蔽,如果用五个单联想办法可以同步调节,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