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F-SW7600不收台维修一例

楼主(2018-10-24):
原来是给朋友的,没有换过电容,他说听着就不行了,换了电容也不行,寄回来后马上拆机,测量PWR调谐电压不正常,高端和低端只有3V左右,PWR相关电路拆件测试没有发现问题,PWR对地阻值也不是很低,逐路测试PWR调谐点,发现AM第一路的PWR限流电阻R31有压降,将R31拆掉,测量PWR升高了,拆C41测试无漏电,估计是板子漏电,清洗后装上R31测试PWR电压有变化,以为可以了,装机过一段时间感觉有问题,拆机测量PWR又不行了,估计是变容二极管D6(1T33)漏电了,买了一堆1T33,还没到,装机测试接收FM正常,比德生的PL600,350强多了,转了一圈,这台ICF-SW7600又回到我手里了,也该我们会修的才配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同一点标的三个电压值分别是什么状态下的?

应该是中短波的,最好看一下原版的PDF自己了解一下

网友:
老机子容易出毛病

网友B:
等待楼主更新,看看是否1T33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楼主更新,看看是否1T33的问题

已经换了1T33,现在收听正常,变容二极管漏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换了1T33,现在收听正常,变容二极管漏电了

谢谢回复。果然就是变容二极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