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理PVW-2600P

楼主(2018-10-24):
我的SONY PVW-2600P,出现进带一半便停了,出现ERO-05,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招。还有这机的带仓安装时应该如何对位?谢谢大侠们!

网友:
专业编辑录像机,一般电视台用,见过的人不多,懂得修理的人更少。

网友:
皮带老化,更换皮带一般可排除故障

网友:
2600    9800   9850故障基本相同

楼主:
2600没皮带的,是齿轮传动

网友:
code=05        REEL TROUBLE-5        It is detected that the supply or take-up reel cannot stop with a cassette is not inserted, or detected that over current has been flowing to supply and take-up reels.         Detected using the FG frequency or current at supply and take-up reels.

PVW-2600,2650,2800 error codes.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