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龙威305D可调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8-10-24):
想把它改的电流大一点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线性稳压电源把电流改大,没有图纸,不怎么懂原理。只要把大功率管的取样电阻改小就行。

网友A:
有些困难, 首先你的变压器输出功率要够,商业低成本电源的变压器余量不大, 换变压器成本就高了.

看你电流增加多少, 在0.5A内,可以简单调节电路就可以.

如果增加的比较多, 就要: 1,换更大功率的变压器. 2.增加功率管的数量,根据功率管增加的多少计算驱动电流,从而调整驱动级管子,主要是保证驱动电流的同时,要考虑散热等,可能要并管或换管.3.电流采样/显示电路要相的修改.

网友:
改大了稳定么,不如另买一个了,我也有这个电源5A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困难, 首先你的变压器输出功率要够,商业低成本电源的变压器余量不大, 换变压器成本就高了.

看你电流 ...

功率管数量是足够,三只3055.变压器我看了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三楼说得对,改的话必须首先考虑变压器容量和线径大小,而成品稳压电源用的变压器要增大电流几乎没有什么余地,需要重绕或选用更大容量更大输出电流的变压器才行。

网友(2019-05-31):
变压器功率功率限制了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