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SAF7751收音机过把瘾

楼主(2018-10-24):
以前觉得收音机没啥名堂,现在手机的互联网世界,很少再去关注收音机的信息了。
儿子的一个小作品用了5807收音芯片,找资料的时候在矿石论坛发现了收音机也是技术含量非常高。
这里包括两类,一类是复古派,全部用电子管来搞收音,另一类是现代派,用DSP芯片编程来实现。
上面说的5807不是那种普通的按钮型的,也是用IIC接口用来控制,也能接收RDS数字信号,属于DSP芯片类,只不过太过简单。

拆车机上的DSP收音芯片是最方便的,最后选了两种,一个是RAv4的6638,一个是福克斯的7751.
买来后,切割使用。

网友A:
”儿子的一个小作品用了5807收音芯片” 真是厉害了,孩子也玩这些。
因为这个板子的7751少keycode,CEQ等功能还开起不了。开启双天线下效果还是不错的。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儿子的一个小作品用了5807收音芯片” 真是厉害了,孩子也玩这些。

编程还要大师多多指导啊。
这里点附件上不了图,真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程还要大师多多指导啊。
这里点附件上不了图,真奇怪

去高级模式编辑,可以上传图片或者附件。
大师算不上还,只是研究过些手册。懂得多一些。

网友:
发图一是需要等级,二是限制在400K以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程还要大师多多指导啊。
这里点附件上不了图,真奇怪

IE11的话,要开启兼容视图模式,不开的话,点击附件图标,没有反应。

但是开启兼容模式以后,登录时,没有绘制手势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IE11的话,要开启兼容视图模式,不开的话,点击附件图标,没有反应。

果然是兼容视图模式的原因 IMG_0599(1).JPG

网友C:
楼主一起步就开锯了,起点高。
锯貌似很锋利,直接从芯片上锯过去了

网友D:
我的ahu1005板子 早就锯了!恒温电烙铁,刚到货了!有空 看焊。。。
提醒下,上来 就锯板 不好!遇到毛病 不好 找原因!(我两块,只锯了一块)。。。
锯板后 后面两个数据 上拉电阻 的3.3v 电 要 单独供电。。。
天线座 不好拆,我是锯了两下 分块 取下来。。。
这板子 最好用恒温电烙铁 弄!质量没有k5板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靠!这样也行?等着看下文!真是高手在民间!

本坛有好几个网友这么干,而且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ahu1005板子 早就锯了!恒温电烙铁,刚到货了!有空 看焊。。。
提醒下,上来 就锯板 不好!遇到毛病  ...

我DIY的四个系列中,PCB做的最扎实的就是索纳塔8、智跑、K5这个系列,四层PCB,而且全线性电源。
不足的就是TEF7000高频头电路没有独立屏蔽。当然后来的TEF6638、TEF6686、SAF7751没有独立的高频头,也就谈不上独立屏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DIY的四个系列中,PCB做的最扎实的就是索纳塔8、智跑、K5这个系列,四层PCB,而且全线性电源。
不足的 ...

6686是有单独屏蔽的,AM部分效果如何还没有比较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686是有单独屏蔽的,AM部分效果如何还没有比较过。

上面我没表达清楚。想说的是6638、6686、7751都是单芯片dsp,没有独立的rf前端芯片,也就无法把rf前端独立屏蔽起来了。
毕竟dsp的数字部分信号摆幅大,多多少少对微弱的rf有点影响,虽然nxp这样的rf大厂家肯定在解决此类芯片内部的问题时有相当的经验。

也许研究下6638、6686、7751的管脚排列,能做个骑跨在芯片上的屏蔽罩,把rf前端的信号屏蔽起来。虽然芯片内部数字/模拟的串扰无法减小了,但外部的串扰能减少一点是一点。
若此法可行,下面设计7751 pcb时,可考虑预留屏蔽罩的固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我没表达清楚。想说的是6638、6686、7751都是单芯片dsp,没有独立的rf前端芯片,也就无法把rf前端独 ...

哈哈!加个红肚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起步就开锯了,起点高。
锯貌似很锋利,直接从芯片上锯过去了

我是用电磨机,套上薄片的金刚切片,割电路板像切豆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