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人的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8-10-24):
隔离变压器,用处很多,早就想做一个1:1的隔离变压器,无奈,漆包线难找,一直未达成心愿。
手头刚好有一个逆变器的变压器,懒人有懒办法,利用现成的自耦变压器或交流低压步进电源,从低压输入,就得到隔离的220伏和110伏电压。
由于低压可调,输出端电压也跟着变化,可拓展用途,如:用此电源不用担心市电过高烙铁烧死啦…………。
懒人制作很简单,实用为主,表头外壳一切免了。用塑料扎带,几分钟搞定,捆绑大法,过程一看就明白。

网友:
自偶变压器不隔离的呀!

网友A:
自制一个隔离变压器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今天正好绕了一个初级220V次级15V的小变压器,在测试次级输出电流时由于变压器初级接线是临时的,没有包扎胶布。结果在测试时无意中手就碰到了变压器的初级接线线头,不过没有试到麻电,也许是接触到的是地线端子,或者说是由于脚上穿了厚底的运动鞋,鞋的绝缘好而没有试到麻电,不过当时还想应该接个隔离变压器啊?
一千瓦的隔离变压器倒是有,就是有时嫌麻烦不经常用,看来用个较小功率体积不大的隔离变压器在实验小的变压器既维修开关电源时很有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制一个隔离变压器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今天正好绕了一个初级220V次级15V的小变压器,在测试次级输出电流时 ...

接两套插座到工作台/区,一套接市电,一套接隔离变压器,单独装10mA漏保……
其实如果做好工作区绝缘,木地板/木桌/绝缘台面,不用隔离变压器也可以,单点触电危险不大,要是俩手……那隔离变压器也救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两套插座到工作台/区,一套接市电,一套接隔离变压器,单独装10mA漏保……
其实如果做好工作区绝缘, ...

不知者无畏,曾经的一个同事,当然是不同工种,人家在搬运一台几百公斤的电焊机时、电焊机机身将一台摇臂钻上的一根套有绝缘管的电缆线碰断,人家愣是用手将电源线一根根接好,咱看到后真是心里打颤,人家那是在不知断电的情况下用手一根根接上的......
接触带电电器的时候,安全第一!

网友C:
搞两台参数相同的控制变压器按初级--次级--次级--初级连接,简单实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两台参数相同的控制变压器按初级--次级--次级--初级连接,简单实用

我也想这样说的,以前都这样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这样说的,以前都这样搞过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两台参数相同的控制变压器按初级--次级--次级--初级连接,简单实用

对,简单使用,很多人都这么做

网友:
同意楼上大部分人的办法,设备上的大功率电源来二个就行了,简单方便

网友(2019-05-31):
引用 网友B:
接两套插座到工作台/区,一套接市电,一套接隔离变压器,单独装10mA漏保……
其实如果做好工作区绝缘, ...

这个方法好啊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只是隔离大功率负载时调压器的规格要达到恐怖的程度。

网友:
楼主的做法比较实用,只是电压的稳定性不太好(以低压端20V为例)。低压端电压变化1V,高压端就会有10几伏的变化。

网友:
自耦不隔离,楼主是要利用低压电源侧的隔离。不过凡是升压的电路,效率都不如降压~

网友:
有人用电瓶正弦波逆变带负载修东西的,也非常好

网友:
自偶变压器不隔离的,要拆开重绕。

网友E:
有个10000的稳压器,想用里面的变压器改成隔离给全家供电,不知能不能防止小孩触电

网友:
床头充电的电源就是隔离的

网友(2019-06-30):
引用 网友A:
不知者无畏,曾经的一个同事,当然是不同工种,人家在搬运一台几百公斤的电焊机时、电焊机机身将一台摇 ...

这是猛人,舍命修电线

网友:
戴个壳更好

网友:
我的几个日本220V变100V的和一台美国产不锈钢外壳220V变120V的。

网友(2019-07-30):
引用 网友E:
有个10000的稳压器,想用里面的变压器改成隔离给全家供电,不知能不能防止小孩触电

十千瓦的稳压器。。。家里能放下?

网友:
不隔离,不安全!

网友:
我做小功率维修,直接两个50W变压器,220转12或24V的,再对接,变到220V超简单,随用随拆,哈哈,
条件是得有两个一样的。简单维修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