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前级电源才12伏,里面又没有变压器,管子怎么也能工作呢?

楼主(2018-10-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灯泡机,两只管子的灯丝是串联的~

你的方法不一定有效哦,稍微懂点的。可以用6J1的2脚和7脚之间,用电子管内部连接搭桥,这样拔掉管子就不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法不一定有效哦,稍微懂点的。可以用6J1的2脚和7脚之间,用电子管内部连接搭桥,这样拔掉管子就不 ...

你又教会了奸商一个阴招。

网友:
你把管子拔了看它还响不响然后你就明白了

网友:
假的,只有灯丝亮~~!

网友A:
如果是要求交流输入,那么使用倍压整流,将直流电压提升到几十伏,并不是困难事。而在几十伏的屏极电压下,6J1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所以,要打开内部,看具体电路才能确定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灯丝串联,12V经过倍压整流也可以获得100V高压,但也不排除是假的可能性

网友D:
那么一个盒子,装倍压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用过6N11,供电压就是在直流90V以下就工作了。高过90V反而不行。

网友:
楼主拆开来张图给我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法不一定有效哦,稍微懂点的。可以用6J1的2脚和7脚之间,用电子管内部连接搭桥,这样拔掉管子就不 ...

有道理。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没有输出变压器十有八九不靠谱,这种所谓的前级也太凑合了,即便用阴极输出器,也应该是一级电压放大再加上一级阴极输出器才对。

网友E:
这种前级如果是交流12V供电,一般 都是仿音乐传真X-10D的电源线路, 倍压整流滤波加恒流源,得到正负30V左右电压给6J1供电。
直流12V输入的就是用MC34063升压到60V以上来供电。

网友:
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假货了,就算有过电子管,这么低的电压电子管也是在非线性区(曲线下方弯曲的地方)工作,不会有多好

不过有低压工作的特殊电子管,都很冷门,可以在12伏甚至更低的电压下工作,但是6J1显然不靠谱

网友:
劣质胆结石

网友:
倍压整流的,具体工作电压,你可以测6J1第五脚上那个电阻的另一端电压。

网友:
这个电路与英国的音乐传真的胆缓冲电路是一个原理,

网友:
仔细拍一下板子 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6J1屏极电压好像在100v左右,电流较低(几mA)倍压整流倒是能满足工作条件。

网友:
      从图中看,如果没有芯片三极管之类的,应该没有假,要不然哪来的放大功能,两只 6J1 灯丝串联12V正好,看电解电容数量应该是 5--7 级倍压整流,有几十到一百伏,因耗电小,可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么一个盒子,装倍压的可能性不大

装倍压体积很小不需太大的地方,升到100多伏并不困难两个二极管两个电容就能升到30多伏,四个二极管四个电容就能升到70伏。六个二极管六个电容就能升到100多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装倍压体积很小不需太大的地方,升到100多伏并不困难两个二极管两个电容就能升到30多伏,四个二极管四个 ...

你说的是不错,但是到电压升到100V时,电流小的很可怜了....

网友H:
着东西我也买了一个,
有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是不错,但是到电压升到100V时,电流小的很可怜了....

电容量加大,加6倍压电流30毫安电容选200UF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求交流输入,那么使用倍压整流,将直流电压提升到几十伏,并不是困难事。而在几十伏的屏极电压下, ...

非常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前级如果是交流12V供电,一般 都是仿音乐传真X-10D的电源线路, 倍压整流滤波加恒流源,得到正负30V左 ...

正解。看了网上很多都是仿音乐传真那升压方式。

网友I(2021-06-07):
引用 网友H:
着东西我也买了一个,
有电路图,

请教老师,您上面用玓4个晶体管起什么作用。请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请教老师,您上面用玓4个晶体管起什么作用。请分析一下。谢谢

有源滤波器,也叫:电子滤波器。利用晶体管放大,将基极那个电容容量等效增加Hfe倍。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有源滤波器,也叫:电子滤波器。利用晶体管放大,将基极那个电容容量等效增加Hfe倍。

好像是以上坛友说的恒流电路,不是电子滤波。

网友:
玩过一个类似的,6N3前级,看俺的帖子吧有讨论修理Q-20HFHI声频功率放大器 - 〓发烧音响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75941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像是以上坛友说的恒流电路,不是电子滤波。

如果是恒流源,那输出端就不该标注电压值,也就是±28V。因为为了在负载上恒定电流,那么负载电阻变化的时候,恒流源输出的电压必须变化,以满足负载上电流的恒定。

网友:
可以响, 输入信号100mv以内, 再大就过载,失真严重, 在不需要前级的功放上可以加, 好不好另说. 反正也是胆嘛.
真正需要前级的地方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老师,您上面用玓4个晶体管起什么作用。请分析一下。谢谢

电子滤波和过流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又教会了奸商一个阴招。

对于这种,直接拿一根铁丝插到6脚7脚里面,如果又响了,那就说明是个假的  ,我觉得可以利用麦克风效应敲管子或者测一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