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聚焦手电的修理

楼主(2018-10-24):
前几天在坛里收了个手电筒,外观不错,成色也新,上家说用12v试机,不亮,到手拆解,发现修的很乱。
多方了解,这个手灯是使用3节1.5v电池的,上12v,估计里边已经烧完了。
灯珠是颗t6,加电只有微白,已经挂了,驱动板也挂了,这些倒是好处理。
这个手电采用啦电动调焦,一个小电机,驱动透镜往复调焦,还是触摸控制,
求解!这个电路怎么恢复。
电机模块软封在一片小电路板上,和驱动板通过4根插针连接,透镜上有2个触点用来限位,求大神指点

楼主:
SGL8022W触摸芯片可以实现LED灯光的触摸开关控制和亮度调节。(同系列的SGL8022K、SGL8022S是两触摸通道带两个逻辑控制输出的电容式触摸芯片)。具有如下功能特点和优势:
⒈ 灯光亮度可根据需要随意调节,选择范围宽,操作简单方便。
⒉可在有介质(如玻璃、亚克力、塑料、陶瓷等)隔离保护的情况下实现触摸功能,安全性高。
⒊ 应用电压范围宽,可在2.4~5.5V之间任意选择。
⒋应用电路简单,外围器件少,加工方便,成本低。
⒌ 抗电源干扰及手机干扰特性好。EFT可以达到±2KV以上;近距离、多角度手机干扰情况下,
触摸响应灵敏度及可靠性不受影响。

这样看来,这个触摸开关是用来调光的,轻触开关才是用来调焦的,只是,另外一个芯片,看不到型号了

楼主:
一个轻触开关,怎么控制电机正反转呢?

网友:
又收了件家用电器~~~!呵呵

网友:
单一按键有短按, 长按,
短按可以是一秒内只按一次,一秒内快速连续按两次或三次
长按可分按下一秒,三秒,五秒,再松开

楼主:
再找找另外一个芯片的资料,分析分析电路,那个电机驱动板,也是个牛屎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找找另外一个芯片的资料,分析分析电路,那个电机驱动板,也是个牛屎封装

我说的情况是怀疑用的是SOP-8封装的单片机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