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装春雷3T3机子

楼主(2018-10-25):
春雷3T3机子的PCB板尽管还存在着些不完美的地方,但经几位大神们的讨论和修改,已经有了些眉目了,现在我还是用第一次付印的那块PCB板来装机。装机的第一步是挑选合适的零件。
首先是波段开关的选择。

波段开关有好几种,一种是用现时出的30针带自锁的开关或不带自锁的开关来改装。其中带自锁的开关买来后自已要经过一番小动作(即把桃型自锁小块用刻字小刀剔除),不带自锁的开关就不必要动这个小手术。但这两种开关都是现时出的开关,在做工上都对开关有了一定程度简化。虽然这两种开关允许通过的电流有了增大,但在它们的内部,每个开关却仅只有一个触点。开关的接触电阻不及后一种3T3原装的。

另一种是老式的原装3T3波段开关,这种波段开关允许通过的电流虽然不及前者大,但每一只开关内含有两个触点,接触电阻较小。笔者选用的是这种开关。

这种开关到哪里去找?海燕241、春雷3T4等老机用的都是这种波段开关。于是我把一只报废的海燕241拆了,将其波段开关拆下来用在这只新装的机器上。拆波段开关几经一番周折。一是先要把旧机上波段开关的每个焊点的焊锡用吸锡器吸净,二是小心地撬动每个开关的焊脚,直到所有开关都能脱离PCB板为止。三是把拆下来的开关组内的每只小开关逐个进行测量,把接触不好的开关记下来。四是把开关一组一组地拆下来,对内部的接触片进行修理。

经过以上周折,我自己终于有了3T3”原装“波段开关了。

PCB正面

PCB正面

PCB反面

PCB反面

网友A:
现在一般都不敢玩多波段了。

网友B:
波段开关清洗起来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般都不敢玩多波段了。

对于上面说的新型波段开关,拆卸比较方便。将芯轴抽出即可整个拆洗。但对于春雷原装波段开关,拆洗起来比较麻烦。不过这种波段开关的内部的每只开关内都有两只触点,接触电阻较小,失控率较小。玩多波段机没有什么可怕,越是难做越是吸引人去做。谢先生回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段开关清洗起来比较麻烦

上面已经说过了,新型的波段开关清洗是比较容易的,主要是你还没有掌握要领而已,谢先生回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祝老师这次安装3T3取得成功!

谢谢先生回复!

顺便贴一下3T3低频部分调试的一些前人的经验经:

1、 中点电压偏高:
、  是推动管电流太小。推动管损坏。B值太小。两复合上管耐压不够或击穿损坏。电路自激,下管复合管不良。大环路反馈电阻是否良好。
2、 中点电压偏低:
    推动管电流过大。推动管和复合下管的耐压不够。推动管的B过大或穿透电流太大。自举电容漏电、击穿。推动管的耦合电容漏电、接反。喇叭耦合电容漏电、击穿还会引起上管发热,发射极电阻发热。
3、 中点电压在有、无信号时有1-2V变化属正常,超过这个数值就属于中点电压不稳:
    当音量开大时中点电压偏低,多半是上管的0.5欧电阻烧断。当音量开大时中点电压偏高多半是下管的0.5欧电阻烧断。大功率管不配对。推动管耐压不够或是不配对。
4、3T3小开关按下自激,适当减小前面输入回路复合管的静态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已经说过了,新型的波段开关清洗是比较容易的,主要是你还没有掌握要领而已,谢先生回复,谢!

每个焊点的焊锡用吸锡器吸净,一想到这个立即头大。
也许是手艺不行,让楼主见笑了。我一般是能不拆就不拆,能少拆就少拆。
记得类似的开关只要后面空间够大,根本不用焊下来,直接拆。虽然也很麻烦,但比还要动吸锡器省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焊点的焊锡用吸锡器吸净,一想到这个立即头大。
也许是手艺不行,让楼主见笑了。我一般是能不拆就不 ...

这也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既要用那只原装的开关,又不想让开关拆坏了,要这只开关,不要线路板,只得动用吸锡器小心加小心了。不过我在修理熊猫B802时使用的方法和先生是一样的,我没有拆开关的焊脚,拆波段开关的焊脚会把铜箔板上的铜箔弄坏,我只是把熊猫的波段开关上部螺丝拆开,把推杆拿下来,露出下部进行修理。谢先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既要用那只原装的开关,又不想让开关拆坏了,要这只开关,不要线路板,只得动 ...

也是,这种开关以前用的挺多的。有人用清洗剂,我觉得这个没有彻底解决问题。老电路里面信号切换就是靠开关触点,接触不良信号有问题。不像现在的ic,里面有模拟开关切换,手动开关只是给cpu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老师提供的经验之谈,这对我今后装机(不仅仅3T3)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般装机,凡是进行到调试阶段,都要有个机架,这会给以后的调试带来很大的方便。这次学装春雷3T3,我用别人装修用过的三角板废料临时裁了块所谓的“机架,看来这块用三角板做的”机架“在固定诸如:电位器、电源开关、电平表、PCB板还是有用的罗!

临时机架

临时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这种开关以前用的挺多的。有人用清洗剂,我觉得这个没有彻底解决问题。老电路里面信号切换就是靠开 ...

是的,但一般普及型机的集成块内都不用这种型关,高档次的机内也很少有过介绍,谢先生!

网友D:
手工做的自己听起来也有成就感,也有纪念意义

网友E:
已跟踪老师们折腾“春雷3T3机”的贴子多时了。祝早日成功!
待学习老师们的成功经验后,在下也想试试,可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工做的自己听起来也有成就感,也有纪念意义

感谢先生光临!临时的所谓机架是为了解决调试的燃眉之急用的,等以后万一PCB真的调好了,机架还是要做过的,到那时再用铁板来做我想也为时不会太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没有现成机架的情况下,又想达到调试的目的,这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当然,如果已经有机架,或者打算做机 ...

是的是的,做机架要考虑到诸如:拉线盘位置,拉线的长度,PCB的安装位置,琴键开关打孔的位置、电池的安放、喇叭的位置、拨盘旋钮的位置等等诸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跟踪老师们折腾“春雷3T3机”的贴子多时了。祝早日成功!
待学习老师们的成功经验后,在下也想试试,可 ...

感谢先生注视本贴。在前面的另一个贴里,我们已经收到了许许多多顶尖高手的建议和帮助,在此不胜感谢他们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谢yuanzen 大师大驾光临,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先生注视本贴。在前面的另一个贴里,我们已经收到了许许多多顶尖高手的建议和帮助,在此不胜感谢他 ...

在画PCB印板图和试验过程中,我们得到YSH先生的大力支持,现将各可调电阻、线圈、中周的数据排列如下:

一、各可调电阻:

W1调高放AGC起控点
W2调中放AGC起控点
W3调高、中放的总控AGC的起控点

W4音量控制
W5音调控制高音
W6音调控制低音
W7调低放输出总电流
W8调低放输出中点电位

二、各线圈:

1、中波 535--1605千周

磁棒140毫米,约27+27+27 约电感量315微享

天线线圈
(YSH先生资料)520--1605KC L 263.8微享

振荡线圈:
(YSH先生资料)L=135.5微享

//////////////////////////////

2、短波1(原)3.9--8.5兆周
天线线圈
(YSH先生资料)1.9--4.6MC L28.6微享

振荡线圈
(YSH先生资料)L=23.3微享

///////////////////////////////

3、短波2 (原) 8.5--14 兆周

天线线圈
(YSH先生资料)4.5--10.6MC L 5微享

振荡线圈
(YSH先生资料)L 4.24微享
///////////////////////////////

4、短波3  (原)14--22 兆周

天线线圈
(YSH先生资料)10.5--22.2MC  L1.01微享

振荡线圈
(YSH先生资料) L0.85微享

三、中周:

1、第一只中周TTF2-3 配200P 总165T, 次13T。

如果用双调谐中周,不用陶瓷滤波器:第一中周用玻璃釉1000P电容,(MTF-2-1绕法式样) 初级73T, 次级1.5T; 第二中周用玻璃釉电容1000P,(MTF-2-2 式样)60T+第一中周次级+ 12T (脚位走线按图纸自定、自绕)。此中周为电感耦合式,不用耦合电容。(但双调谐中周在PCB板中的位置没有设计好,抱歉!)

2、第二只中周 配510P的谐振电容,初级总匝数是102T。次级8 1/2T

3、第三只中周是TTF2-9.配200P 总165T,次25T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画PCB印板图和试验过程中,我们得到YSH先生的大力支持,现将各可调电阻、线圈、中周的数据排列如下: ...

你的机子配多大的可调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机子配多大的可调电容呢?

各人的机子要根据自已的三连可变的容量来定,我有有机密封三连,也有空气三连可变。卖家说空气三连是340P,但实测不足340P。我想用365P到270P之间的可变应该都是好用的,只要稍稍调整一下高频线圈的磁芯就可以了。YSH先生不就是用这样的可变吗?不过如果要准足,最好是用340P左右的可变,YSH先生上面的数据是根据340P可变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人的机子要根据自已的三连可变的容量来定,我有有机密封三连,也有空气三连可变。卖家说空气三连是34 ...

3T3机子的场效应管:

3T3机子用的场效应管是中国较早期出的场效应管,其管脚排列次序和普通晶体管是一样的,即S-G-D,这我们在印板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和得出结果,因为后来出的场效应管管脚排列是S-D-G,所以我们在装机子的时候一定要把买到的3DJ7的脚位量一下,以确定哪一只脚是控制极,以免装错。

又原原理图中两只高放管的3DJ7是串联的,是下管的D极接上管的S极,而在PCB板上则是上下两管的D漏极相连了。不过这个是不要紧的,据说3DJ7的源极和漏极是可以互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按老师的这个说法,那么前些日子我的场管极性都安装错了? 这个问题得考证一下!

我买的场管是后期生产的那一种,即:S-D-G。我把控制极的脚弯在S和D之间,以利安装。另外为了防止弄错,我还特地在控制极上套上了护套管,以利区别。现在能买到的3DJ7管脚大多是S-D-G排列的,只有以前出的少部分是S-G-D排列的。所以对大部分买到的3DJ7管子,为了安装方便,都需要把控制极的脚位弯一下,以利原机PCB板的安装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不管哪一种场管,按照电原理图,前两只场管的接法,是否都应该是两只管子的D极相连,而不 ...

共源共栅电路应该是共源的漏极与共栅的源极相联。
只是一般结型的管可以反向应用而已。
共源:源极共用,栅极输入,漏极输出。
共栅:栅极共用,源极输入,漏极输出。
共源共栅:由共源与共栅电路串联而成——共源的输出连接共栅的输入。输入是共源的栅极,输出是共栅的漏极。

网友G:
这可是个大工程!多波段收音机,波段开关的故障率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qzlbwang老师科普解惑。共栅共源这些词绕来绕去搞得我头大。

就三种组态:
共源对应于三极管的共发
共栅对应于三极管的共基
共漏对应于三极管的共集 (也就是源极跟随器对应于三极管的射极跟随器)

网友H:
其实不用死记,很好理解的:
不管三极管还是场管,有三个电极,但有两个端口(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一个端口需要两个电极,那么必然有一个电极是共用的。这就出现了三种组态:共发射极、共基极、共集电极(三极管);共源极、共栅极、共漏极(场管)。
基极是输入,集电极是输出,发射极既可以输出也可以输入。这样不会搞错输出输入了(不管是什么组态)
同样对于场管来说,栅极是输入,漏极是输出,源极既可以是输入又可以是输出。同样也不会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可是个大工程!多波段收音机,波段开关的故障率最高。

感谢求知班主的大驾光临!这不,我把原来从241上拆下来的波段开关逐个进行测量,发现其中就有三个波段开关的触点变成坏的了(是失效,不是接触不良)。后来逐个进行了修理才敢装上去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不用死记,很好理解的:
不管三极管还是场管,有三个电极,但有两个端口(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一个 ...

谢谢先生解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qzlbwang老师这么一讲解,恍然中钻出大悟来! 谢谢! 等我把手上的工作完成后,回头再好好折腾一下 ...

3T3高频板各线圈与每只小开关的关系:

3T3高频板各线圈与每只小开关的排列,原理图上标注的与印板图上标注的大不一样,这给我们读图带来很大的困难,今整理了一下,发个图,以利读者阅读。不过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肯定还有很多错误在其中,希望大家指正。

高频部分各开关与线圈解疑

高频部分各开关与线圈解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习惯是,在安装这些线圈时,对照电原理图和PCB印版,每种类型(比如天线、高放、振荡)找出其排列 ...

今还有一点疑惑未解,望先生或是各位大师帮一下忙。这就是这个3T3的每只组合大开关从K1到K4的每一只开关内都有10只小开关,在这10只小开关内的第10只开关下图,原理图中没有标注,但是印板图中却有接线,看样子这个接线是很重要的。根据分析,在K1到K4开关中的任何一只开关被按下时这根线是要接地的,但这是哪一根线要接地短路呢?原理图上K1到K4中的第10只小开关都没有标注,印板图上也没有标注,这使我有些非解,产生了疑惑。难道是半拉子工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老师,在按键按下时,老师说的这条线在K1没有与地线相连,但K2、3、4与地线连接了。对照原理图看了一 ...

短开关的动触点是空脚,与短开关的定触点的连接是没有一点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又看了一下,可能是我们自己搞错了——在我的电路图上,这条横贯左右的是一条虚线,这样的虚线从 ...

那个时候,我国已经有双面的印制板了这块PCB是双面板。虚线是双面板的反面线,这个我在双面板上的反面已经有线画了,请放心。

这条线我已经搞清楚了:

短开关是这样作用的。①-②是外接输入,③-④外接补偿,⑤-⑥是本机检波后输入。还好呀,我们有实体图。从实体图来看,这条线最后是用一只.01的金属膜电容接检波输出端的。是为了防止检波的输出信号产生自激而用的。这个设计有些雍肿,不必要这样绕个圈子通过这K1,K2,K3,K4再接地。

可以这样来解决:直接在K5的⑥脚与地之间接一只.01的金属膜电容来解决。至于K1、K2、K3、K4的第10只开关留下不用,作为备用,等万一其中有一只开关失效了,可以把它拿出来补上。

楼主:
学装3T3机子两个故障的排除(一)
这一期出二个思考题,这是二个装机中调试的故障,但这二个故障我都已经排除了,可能有的朋友还没有掌握,故而想通过思考题的方式能给大家增加一点排除故障的知识:

1、在调试低频部分时,总是调不好两输出对管的中点电位,中点电位时大时小,漂忽不定。且所有的低频管都是经过严格的挑选的,百思不得其解。

2、中放部分有时电源指示表显示最大值,有时显示为零,有时中放起作用,有时中放不起作用,且中放所有的管子和元器件都是经过挑选的。在中放起作用时一切似乎正常,发射极和基极相差0.6V但当输入端有一个信号时则电源指示表立即显示零,中放管基极和发射极电压为零,以后一直保持这个零状态。重新关机,再开机,周而复始。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学装3T3机子,两个故障的排除(二)

第一条:一下子中放管子工作,一下子中放管又不工作有两个可能:

1是中放管管子内部本身有虚焊,引起接触不良的毛病。于是我用手指轻弹管壳发现不是这个毛病。
2是中放管的工作电流被某个机构关死了。仔细分析电路图,觉得最有可能是中放工作电压被的AGC控制管关死。

于是我万用电表的负表笔接上图的E点,红表笔接4、5和6三点来测,发现这三点果然没有电压存在。原来4、5、6三点的电压是由R16提供正电压的,由于T3的闭合,使得F点和-6V短接,故而引起上述三点没有正电压。那么为什么会引起T3闭合呢,可能是检波输出有信号,那为什么检波输出有信号呢,也许是检波前的中周自激了。我在检波前的中周上原有RA 100K电阻上,再并上了一只100K电阻,两只并联为50K,降低了中放输出中周的Q值,于是故障现象排除。中放部分工作很正常了,于是调整4点的W2,使无信号时电平指示表显示满度为止。

第二条:3T3电路是较早期的功放电路,中点电位没有自动跟踪调整的措施。

要使中点电位保持稳定,完全要靠元件的质量来保证。除了互补功放对管耐压、放大倍数要一致,还要求推动管的质量要好些。其中最主要的是C2,和R2,这个C2是一点也不能有漏电的,有漏电就有中点电位的漂移。后来我C2改用耐压250V,容量是4.7微法的电解换上(日光灯电子镇流器里常用这个电解),R2我把它调整为5.1K。这样处理,中点电位就非常稳定了。

楼主:
3T3原机的高放AGC控制管采用的是3AX31E,其管脚排列有些和正常的不一样。原理图的接法是正确的,但据以前出版过的两张印版图似乎都有错处,今在这里特别给予订正。这样一订正,在旋动高放AGC控制的电位器时,高放的AGC的控制电压会随之变化,故而高放的AGC的控制也能起到作用了,机器的接收灵敏度也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了。

楼主(2018-11-28):
3T3机子高放版(第一版)的几处BUG:

3T3机了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但所出的PCB印板图大多不太清晰。在第一版的印板图中也存在着多处BUG,由于这些BUG的存在也会给我们装机带来一些困惑。今特对高放部分的三处BUG加以说明。对于这三处BUG的修正,第一版的PCB版还是可以利用来装机的。

A、在A处印制板设计得太近,厂家在制板时把这两条线靠在一起了,我们可以用工木刀小心地把这两根线割开,以免其不必要的短路。

2、在B处这条线应该是和焊盘连接的,但印制板上没有连接,应把它连上。

3、这条线不应该和3AX31的基极连接,但PCB板上却连接了,我们可以把这条线的3AX31基极两边切断,另外再连一根飞线连到两边,以便这根线和3AX的基极没有一点关系。

楼主(2019-01-02):
这个贴子从开始到现在已有不少时日了,笔者对于春雷3T3机子的学习还在不断地进行。到现在为止,春雷3T3的PCB前面已出了二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在我前面的贴子中可以看到LAYOUT6.0的文件和PCB的JPG外形,第二个版本可以在xinjun5557先生的《春雷3T3(中波)洞洞板搭棚实验成功!》一文中看到外形和下载LAYOUT文件。现在已经是2019年了,在新的一年中,我对原春雷3T3机子的PCB板又作了改进,到现在为止,本人觉得这个PCB应该是比原始PCB更好,更完善的,原始的那个PCB毕竟是个试制品,有很多错处和很不完善。春雷3T3PCB第三版高频板的改进如下:

1、增加和安排了振荡线圈和高放线圈的TTF骨架安装孔。实践证明这个方法一是可行的,二是可以给我们的安装带来方便。还可省去加装屏蔽罩的麻烦。

2、把高频部分的所有零件的位置都下移一个位置,以便能给C5/510微法电容留出足够的位置。

3、减少了高频部分的飞线,焊接制作带来极大的方便。

4、所有元件重新安排,使之更加合理。如果爱好者喜欢把两块板割开来分别安装也不难。

服务器贴不上图片,IO错误,哎!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贴子从开始到现在已有不少时日了,笔者对于春雷3T3机子的学习还在不断地进行。到现在为止,春雷3T3的PC ...

谢谢超班的加分,实在是发不出图片,连PCB板的LAYOUT压缩文件也发不出。IO错误。

楼主:
图片与PCB文件还是传不上,呜!呜!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图片与PCB文件还是传不上,呜!呜!

压缩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压缩一下,试试。

论坛规定图片750K以下可贴图,3T3PCB图片文件远小于这个数,只有270K,就是贴不了。这个大小以前是好贴的,就是最近不能了)。其中Layout的PCB印制板文件也很小,就是上传不了。报错代码是:server (IO) error。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坛规定图片750K以下可贴图,3T3PCB图片文件远小于这个数,只有270K,就是贴不了。这个大小以前是好贴 ...

好象附件只能是压缩格式或图片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附件只能是压缩格式或图片格式。

各种方法我都试过,更换浏览器、去掉防火墙等都不行。不知更换WINDOW会不会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加本人QQ或微信号,把原图片传给本人,帮您跟帖长传图片。

既然论坛不能贴也就算了也许论坛有些道理在其中,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论坛不能贴也就算了也许论坛有些道理在其中,谢谢!

试一试传图片

网友:
可以传图片呀

楼主:
这个是不许我传图!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许我传图!谢谢!

不可能对你特殊对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单个图片最大容量  410K

有时候讲到或碰到一些特殊的具体的东西,过去说的是触及“高压线”,我想也许就是这个道理,谢先生!

先生贴图的那只机器里的磁棒天线的绕法值得我辈借鉴,这只机器一定是只很好的机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对你特殊对待吧??

那是不可能的。一定是一视同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是不可能的。一定是一视同仁的。

谢先生!是的,主要是新版对浏览器的要求,我换了一个浏览器,现在好发图了,谢谢!

底视图-3T3第三版

底视图-3T3第三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还在精雕细刻3T3的板子,精神可嘉!而我对3T3虽初尝胜果,却已审美疲劳——我这“喜新厌旧”的毛病愈 ...

那只场效管机器的线路图还存在很多漏洞,超班和高手们都已经指出来了。其实那只机器只有高频部分用了场效管,是好的,其中频、低频没有必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场管用在中放上效果并不见得好多少,用在变频上效果也不理想。场管放大量也不及双极型的管子。我想我们以前装过的3T3的高频部分已用了场管,所以我没有去追随那只机器。只是想着把那只3T3装好,弄精。谢!

又告:

我试过,中波部分的振荡线圈在340P可变电容的情况下,用TTF2骨架绕制完全能很好地覆盖整个波段。高放线圈用TTF2骨架绕制也能凑合着用的,但最好还是高放线圈用六脚大磁芯的蜂房绕法,这是牵涉到线圈的分布电容的缘故。其他线圈用这两种骨架都是可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关于3T3的振荡线圈和高放线圈,用中周骨架和6脚(5脚)大线圈骨架我都试过,都是可以的;如果一定要比 ...

老朋友的作品还是很不错的。场管,用在高频,或者音频的第一级,还是很有优势的。整机噪音明显低得多,背景几乎是安静的,就象是没开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装超外差机器,标配的四个中频变压器(中周),哪里能够买到,质量又好,价格又低,款式也老的。

你指的是哪一种超外差机?这是因为在对我们来说几乎自装的机器所有的中周都是自己绕制的,这个网上,书中的资料是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朋友的作品还是很不错的。场管,用在高频,或者音频的第一级,还是很有优势的。整机噪音明显低得多,背 ...

超班这么说来,我看对于那只3T3机,在低放部分的第一级的二只复合管也许应该改成场管。国产的场管我想也许可用3DJ6比较好,但3DJ6比较难弄到,,国外的应该是K30。用K30我试过,增益还是蛮大的。现在K30在网上也成了稀缺之物,涨价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超班这么说来,我看对于那只3T3机,在低放部分的第一级的二只复合管也许应该改成场管。国产的场管我想 ...

常见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噪声来源,最主要的当属变频级。因为它位于第一级,其产生的噪声被后级逐级放大。因此,减小变频级的噪声是制作低噪声收音机的关键所在。如果有高放级,则降低高放级的噪声是关键。当然,低频放大的第一级也会产生流水似的噪声。这些地方如果能够使用低噪声器件,如场效应管,则整机的噪声必然就很低。再说了,场效应管输入阻抗高,匹配损失就小。场效应管的输入信号电压也比一般双极性管的高许多,这样输入级的动态范围大,抗阻塞能力强,收音机不易产生哨叫。这些,都是使用场 效应管带来的极大好处。所以,在收音机的前级最好能够使用场效应管。当然低放第一级如果能够使用场 效应管则更好。场效应管现在很容易搞到,价也不贵。很值得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求知超版的鼓励。上次超版发的那个场管电路,其实去年底我就想尝试,因为3T3耽搁了一段时间。现在我 ...

你的那款带高放级的场效应管收音机,高放级就是用的共源共栅级联电路。这种电路的稳定增益高,噪声小,是极好的电路!

网友G:
这是最近一位自制三连的坛友制作的场效应管高频头电路,我把其改造成了全场管电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国产波段开关质量差,稳定性也差!

国产早期的波段开关其实也差不到哪里去。比如海燕241、春雷3T3等的琴键式波段开头就是很好的那种,那种波段开关甚至用得很旧了,只要不失控,接触都一直很好,不必要清洗。那种波段开关我拆开来看过,每只开关内有两组开关并连,而且镀银镀得很厚,所以接触电阻也很低。但现在出的那种30只脚的琴键开关就偷工减料了,每只开关内只有一只开头,只有一个触点,统统没有两个触点并连的,接触电阻没有并连成为倒数和的倒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最近一位自制三连的坛友制作的场效应管高频头电路,我把其改造成了全场管电路。供参考。

这个我也在注意,但是那位先生没有出全波段的机器,仅是一个中波,他也没有出PCB,所以我没有对此进行过实验。谢先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常见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噪声来源,最主要的当属变频级。因为它位于第一级,其产生的噪声被后级逐级放大。因 ...

我说的是结型场管,有人说现在已经不再生产结型场管了,这样一来结型场管成了稀缺之物。我想道理也许是有的,一个是结型场管生产工艺相对来说要要复杂些,二是因为结型场管比较耐电压冲击,不易损坏,所以要的人多而东西又不生产了。另外我还有一些3DJ7之类,这类场管以前常用在超高频上,不知用在象收音机那样相对较低频率的机器上好用不好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国产波段开关质量差,稳定性也差!

没错,而且拆装之后可能变得不太灵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结型场管,有人说现在已经不再生产结型场管了,这样一来结型场管成了稀缺之物。我想道理也许是有 ...

3DJ7用在中频放大或者是低频放大,是十分恰当的。跨导大噪声小,是一只不错的管子。正象朋友所说,结型场效应管很皮实,只要不把栅极G当作漏极D使用,不容易坏的。从原理上也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场效应管很不容易损坏的原因。
用在高频时,一般不用3DJ7,而用3DJ9,3DJ2,或者3DJ6等。这些管子的工作频率都比3DJ7高。当然,如果纯工作在中波,3DJ7也完全可以胜任。
还有,场效应管的漏栅结电容一般比高频双极性管如9018的高一些,最好是用共源共栅级联电路,以避免这电容的影响。

网友:
场效应管用在本机振荡,也有极其优良的表现,噪声低,波形好。但是不在信号通道,可惜了场效应管抗交扰调制性能好的优点,所以一般都用双极性管的本机振荡器。

网友:
尤其是在收音机的第一级,高放级或者是变频级,用上场效应管,那优良的性能,立即可判呢!

网友:
毕竟我们手里的双极性管一大把一大把地,太多了,而场效应管则相比较来说是少些。因此,把场效应管用在高放级,混频级,或者音频第一级都是很好的。本机振荡器如果用场管也是不错地。

网友G:
用场效应管制作本振,还有一个好处是场效应管有一个零温度系数点,把它偏置在这个位置,本振受温度的影响就会消除一些。这样,本振的频率会稳定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场效应管制作本振,还有一个好处是场效应管有一个零温度系数点,把它偏置在这个位置,本振受温度的影响就 ...

谢谢超班的详细介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3T3的振荡线圈和高放线圈,用中周骨架和6脚(5脚)大线圈骨架我都试过,都是可以的;如果一定要比 ...

用6脚(或5脚)大线圈骨架相对“宽松”,电感可调范围相对较大,而中周骨架对线圈绕组匝数的计算要相对严格一些。另外,中周骨架比较节省空间,制作也相对容易一些。
///////////////////////////////////////////////////

正确!

比如3T3的本振线圈要求可变端到地端的总电量是135.5微享,如果用TTF2中周骨架来做,其输出线圈是8匝,从地到基极抽头是15匝。抽头到可变是75匝,从地到抽头要135。5微享。绕好后测其从地到可变端的电感量,如果太大了就要拆掉几圈,一下子不能拆得太多,使其逐渐逼近这个数值。并要保证在磁芯全部旋进时和全部旋出时的电电感量在132至137电感量之间可调。135.5时要使磁芯恰好在正常位置。这个是很难调的也是很烦的事。

网友:
根据有人计算的结果,365P空气可变电容配定电容390P时,在930KHZ中点跟踪,振荡线圈132微亨,整体跟踪误差最小。135.5微亨在1000KHZ跟踪误差也不大。但整体上跟踪情况比不上930跟踪。

网友G:
以前选1000KHZ进行跟踪,是因为国标要求要在这一点测量所有的指标,如整机灵敏度,输出功率,信噪比等。现在,没有了国标,也不用必须在1000KHZ处测量什么,可以追求更好的跟踪点。这时把中部跟踪点稍下移,在930处跟踪,这样得到600,930,1500KHZ三点跟踪,整体跟踪误差会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选1000KHZ进行跟踪,是因为国标要求要在这一点测量所有的指标,如整机灵敏度,输出功率,信噪比等。现 ...

600,930,1500KHZ三点跟踪。谢超班指导,谢!

楼主:
请教老师一个问题。3T3我又做了一次,响了,灵敏度还可以,但是好像功率上不去——后面两只功放管装不上去,一装上就出现类似摩托车的声音,现在只能用两只对管(3AX31、3BX31),之前从未遇到此类情况。
/////////////////////////////////////////////////////////////////////////////

第一版的版子是安原机来的板子来做的,原机存在滤波的大电容,这个板子没有给大电容留出位置故而在退耦上存在问题。第三版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另外末级管子的质量不好,小开关没有关闭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建议用第三版的PCB,或是增加并连在电源正负端的大电容,喇叭线不要留得太长。末级用原管。

网友L(2023-09-20):
三端中波滤波器还有吗?求购一只。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三端中波滤波器还有吗?求购一只。

这个原装的三端滤波器,现在市场上很难见到了。这种滤波器我用过,性能跟市面上卖的那种很便宜的三端滤波器感觉不到差别,只是安装在机器上,显得高大上一些。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这个原装的三端滤波器,现在市场上很难见到了。这种滤波器我用过,性能跟市面上卖的那种很便宜的三端滤波 ...

您还有这种中波三端滤波器吗?我需要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L:
您还有这种中波三端滤波器吗?我需要一只。

我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您还有这种中波三端滤波器吗?我需要一只。

这种滤波器我有好几只,这是早期在网上买的。但买来后我测了一下,没有一只是好用的,这大概是当年在生产此批机器时的处理品或是用于收讯机的而剩下来的吧。这批滤波器要么是频率偏得太大,要么是通频带太窄,没有一只是好用的。我最后还是用双调谐中周来替换了这个陶瓷滤波器。所以我想先生还是要么是用其他的陶瓷滤波器,要么是用中频变压器为好,免得多走弯路。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种滤波器我有好几只,这是早期在网上买的。但买来后我测了一下,没有一只是好用的,这大概是当年在生产 ...

谢谢您的详细回复。另一位跟帖的朋友问我多少钱要,我说30包快递到北京,他回复:你是开玩笑,我留着自己用了。从没见过这样卖东西自己不报价的,我求购进口场效应三极管,遇到很多论坛上的朋友,都让我出邮费免费送给我几只,或者要价很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谢谢您的详细回复。另一位跟帖的朋友问我多少钱要,我说30包快递到北京,他回复:你是开玩笑,我留着自己 ...

这个叫宋红雨的人说的那个跟帖的朋友就是我。明人不做暗事。宋红雨,你不要以为,你把站内短信说的话拿出来讲,就会将我的军。我不吃那一套!你搞清楚,是你主动发短信要买我的滤波器,不是我主动发短信舔着脸要你买。在我看来,你出价30元包邮到北京,就是开玩笑!矿友之间互通有无,既可以买卖交易,也可以免费赠送,这得看诚意、友情和心情。恕我直言,你既没有诚意,我们之间也不存在友情,我更没有免费赠送的心情。就这么简单!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这个人说的那个跟帖的朋友就是我。明人不做暗事。你不要以为,你把站内短信说的话拿出来讲,就会将我的 ...

吵架没有必要。我问您能出给我吗?您回答:你打算出多少钱?我觉得一个老元件市场价格也就几元钱,所以出价30包块。您就说:你真会开玩笑!我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您要打算出给我,就说:**元包快,你要不要?最烦您这种不明说价格、待价而沽的人。做人坦坦荡荡,您觉得值3989元也没问题,请说明,让我报价您又奚落我一番,浪费这些精力干什么?最后您短信回复:我留着自己用,跟多少钱没关系。这又和您最初问我出多少钱相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叫宋红雨的人说的那个跟帖的朋友就是我。明人不做暗事。宋红雨,你不要以为,你把站内短信说的话拿 ...

我需要该元件,主动发短信要买您的,难道就比您低一等?,假如您主动发短信赶着我买,我认为双方都是平等的,并不像您自己说的您”舔着脸“。不明白您这是什么心态。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吵架没有必要。我问您能出给我吗?您回答:你打算出多少钱?我觉得一个老元件市场价格也就几元钱,所以出 ...

我也没打算跟你吵架。但是,道理得说清楚。你不要把“待价而沽”说得那么不堪。市场经济,待价而沽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东西是我的,我有待价而沽的心情,却没有赠送给你的心情。这些年,我一直在二手市场闲逛,对无线电老元件的行情略知一二。你说的老元件不值钱,那只是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多数老元件都很贵,而且越来越贵,有的贵得很离谱。没办法,市场就是这样。其实,我逛二手市场,基本都是买买买,几乎没有卖过东西。今天也是赶巧了,碰上了你;赶巧了,我心情不好……
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是有意思,喜欢把短信里的内容拿出来晒。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聪明?特会挖坑?
我决定不争不吵了,为这点破事,不值!我保证,不再回复。包括站内短信我也不再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