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调频收音机统调的问题

楼主(2018-10-25):
我有一台TA2003的收音机,但现在问题是频率正点声音小,但声音清晰没杂音,上偏下偏声音大,声音不清晰,请问是哪里需要调整,中放部分滤波是10.7三脚滤波器,后面的监频器用的是两脚的陶瓷滤波器
准备上传电路图但传不上来,添加图片点不动

网友:
是数字显示的吗?如是用,信号发生器打出一个 98兆的调频波,适当衰减,加在15脚,用示波器看第三脚的波形,再上下偏调看看区别或变化。

网友:
频率正点音量变小一点点正常的,这是AGC的作用。

网友:
高手来吧,我不回

网友:
我感觉是:陶瓷滤波器与陶瓷鉴频器的特性,不匹配。
把陶瓷鉴频器换成鉴频中周,调了试一下。

楼主(2019-05-15):
最后把鉴频器换新后恢复正常,谢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