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宝灯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18-10-25):
求大神发一张宝灯收音机电路图,和接线图;

网友A:
不怎么清晰,对付着看吧。

网友:
机器外壳成色还行。鼓捣着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怎么清晰,对付着看吧。

这个也不错,非常感谢朋友的热心和图纸。

网友:
买个集成电路板子装里面

网友:
这样的机器,慢慢修吧。如果后级没有事,前级就麻烦的,因为大部分中周受潮了.....

网友:
中周是标准系列的TTF2-1, 2-2, 2-9, 好办,淘宝上容易买到

网友:
电路图见附件

网友B:
把电解电容全部换掉,否则声音  尖、涩、干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解电容全部换掉,否则声音  尖、涩、干哑。

多谢朋友的指导和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