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热水龙头维修

楼主(2018-10-25):
家里洗手盆上的水龙头坏了,买新的更换需把整个台面全拆了,太麻烦,而且活小,工程量不大,水电工不是很愿意接这活,于是就有了想动手维修的想法,拆开一看里面的塑料转向连接件坏了,把坏的测绘了一下,用黄铜做了一个,估计再也不会坏了,弄好后发现淘宝上有整套阀芯卖的,看来白忙活了。

网友:
好手艺!没白忙活,能用一辈子,省下的是再次维修(人工费)

网友A:
做成这个样子不容易,特别中间那个方孔很难开。

网友B:
这样的龙头不好用,太低了,我都改成高杆的,不用弯下腰来洗手洗脸。

楼主:
网上找了一个教程,下次坛友们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动手试一试维修
1/5
前期准备工作
  阀芯坏了,我们先要购买一个来替换,更换的新阀芯一定要和你的水龙头吻合。一般情况下,买的哪种品牌的水龙头就到这个牌子的店里买阀芯,基本都能买到。根据自己家的水龙头的螺丝准备一把一字或十字螺丝刀,或者内六角扳手,再准备一把尖嘴钳,还有小刀。
拆冷热水按钮
  在更换阀芯前,要先找到这个水龙头的水源开关,然后关掉,以免更换的时候喷水。然后找到冷然水的按钮或者是塑料帽,用小刀片将其轻轻撬下来,这样就能看到里面的螺丝了。
打开冷热水按钮后,看看螺丝是什么形状的,是一字还是十字花,或者是六角形螺丝,然后决定用哪种螺丝刀,或者内六角扳手。将孔内的螺丝用螺丝刀卸下来,然后就能把水龙头的把手拆掉。
卸阀芯
  拆掉把手后就能看到里面的阀芯,有的阀芯外面还有层固定的外壳盖,把盖子拆掉就可以了。然后就能看到固定阀芯的卡件,卡件上一般有四个爪子,用尖嘴钳的两边将两个爪子卡住,然后顺时针旋转就能够取下卡件
、安装
  将卡件卸下后,就能拆下坏的阀芯了,然后将新的阀芯安装上,将前面的步骤反过来操作,把其他的组件重新安装回去,将水龙头把手安上后,打卡水源阀门,试试是否漏水,没有问题后将把手锁紧,装好冷热水塑料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整个阀芯不过十来块钱,你这个成本可以买十多个阀芯啦!

是的,当时不知道有阀芯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这个样子不容易,特别中间那个方孔很难开。

有线割好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龙头不好用,太低了,我都改成高杆的,不用弯下腰来洗手洗脸。

下次再坏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成这个样子不容易,特别中间那个方孔很难开。

会用UG的人,他不会缺加工设备的

网友:
买的没你做得好,卖的是塑料件,黄铜的可以用一辈子了,

网友:
我们安装的任何需要维修更换的水电配件都必须要能够方便拆开,不然就是设计的脑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