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容替换黑糊的led指示灯限流电阻

楼主(2018-10-25):
led指示灯的限流电阻很多都是烧的黑糊糊的,甚至断路导至led指示灯不亮,即浪费了电能又烧坏指示灯,看来这种电路弊端比较明显,想到电容限流不会发热耗电,就试验了电容限流led指示灯电路如图(1)(2),其中限流电容c取400v(或更高耐压)0.15微法,led反压保护二极管D取耐压400v(或更高)额定电流大于led亮灯电流即可,试验后图(2)效果很好,图一通电时只闪亮一下,不能正常发光;不知有无朋友也用过这种电路。

网友:
图一没有直流通路,当然只能闪一下了,图二的电路你多开关几次,烧坏过LED吗?因为在通电瞬间电容充电电流很大,LED受不了,可以串入一个100欧的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220V回路上的指示打吧,所以图一是有回路的,为什么不亮只有楼主能测量了~

负半周时,电容放不了电,下一个下半周时,电容充不了电,形成不了电流。

网友:
图二的D画反了吧。

楼主:
很抱歉图(2)D画反了。
图(1)的确是因为c充电后无法泄放造成led不亮,测得c上电压很高且不变。
装了图(2)的插排用了好多次至今亮灯良好,但是有老师说加限流电阻防止电容冲击电流损坏le,d我觉得很有道理,加个1k~2k电阻应该可以,虽说电路啰嗦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1会亮,有频闪,但是要限流~

图1不会亮,也不会频闪。

网友:
图二,二极管要反过来,最好串接一个阻值大点的电阻,不然LED容易烧,不过楼主既然用这么多零件了,价钱比氖泡都贵了,为什么不用氖泡,简单耐用,

网友:
试试吧,都在猜想。
我猜不会烧毁

楼主:
正好我的排烟机的指示灯灭掉了,拆开看到电路是电阻二极管led串联后接电源两端的,led上并有10微法25v电容。
故障是电阻过热断路,电阻烤黑了电路板,并且把近处的塑料架烤融变形。
现在用手头现有的104/250(v)的电容替换坏电阻,去掉led上的电容换上2极管(与led极性互为相反),在原2极管位置换为2k电阻。
现在指示灯发光正常了,测了led两端电压1v多一点;电阻两端电压(交流)10v多点,并不热,可见功耗很小了。
试验了不接2k限流时确实开闭几次电源就烧坏led,可见前面有老师说的“通电时电容充电电流会烧毁led”不虚。

网友:
电容限流----------------

网友B:
AC220V指示灯,可以一只150K电阻(1/8W的)串一只高亮LED  就可以了,包你10年不坏

网友C:
想省电,买氖泡。想省钱,串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省电,买氖泡。想省钱,串大电阻。

氖灯是无热量,只是手头没有现成的材料,而led和电容有好多,就瞎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高灵敏度LED,串联1M八分之一瓦的电阻都可以正常发光,功耗还非常小,就一个电阻个一个LED。我改造过N多 ...

在哪里买“高灵敏度LED”?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随便在淘宝上一搜一大把,现在的LED都是高灵敏度的了,我用数字表的电阻档2M档中的几个微安电流都能点 ...

可惜我找不到。 1540645143(1).jpg

网友:
应该考虑在电容C两端并上一个电阻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C220V指示灯,可以一只150K电阻(1/8W的)串一只高亮LED  就可以了,包你10年不坏

我用的80--100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80--100K的电阻。

100K在夏天还是比较发热的。当时农村经常停电的,就加了这个,后来出门打工了每年回去它还亮着,直到10多年后老房子拆了!

网友:
看来是见多了,见怪不怪,都喜欢瞎折腾

网友:
我是用一个阻值560kΩ的电阻 ,串联一个1N4004整流管,接一个红色的高亮度发光管,亮度很足,做指示灯绰绰有余,电阻阻值还可加大,功耗很低,寿命很长。

网友:
正泰排插用的是220K的限流电阻,功耗为0.4W,还可加1、200K,稍微降低点功耗,亮度不影响多少...
如果是高亮度,至少1M、2M、3M的...
改造LED限流,其主要目的是降低功耗(一定要功率插座测试)、增加可靠率、减少光污染....
氖泡功耗最小,测试为零,唯一不好的是光污染较大(除非特殊处理开小孔)、固定费事...

网友:
指示灯还是氖泡最合适了。LED大量使用主要还是便宜,附加电路太复杂体现不出低成本优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