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康佳T3488P彩电,更换高压包后行变输出的供电都升高10%?

楼主(2018-10-25):
该机之前是因为多次严重高压打火后直接黑屏。拆开检查场块短路导致电源保护,更换场块、恢复烧毁的限流电阻后试着加电,有高压起来的声音,随后马上进入保护状态,屏幕没亮;后来检查发现TA8859有功能模块坏,买了几片拆机IC回来换,然后试机通电,高压起来,屏幕亮后突然爆出2声很响的高压打火声!高压线中间对CRT石墨层打火。然后黑屏。马上关机……    把该机主板翻查了N遍,最后更换了行管、场块,8859、一个逆程电容严重失容。用橡胶带缠绕了高压线后,试着加电,有高压起来的声音,然后马上进入保护,不亮机。检查行管击穿…… 最后怀疑高压包内部损坏导致通电即烧行管。

网购一个号称是康佳原装的同型号行包,换上去后可以正常开机了,也不在出现高压打火,调整好加速、聚焦电压后钳表监测电源线电流0.8x A。该机铭牌功率220W。这个电流似乎也正常。连续开机半小时(兰屏幕状态)监测行包出来的场供电27V升高到31V、灯丝电压用数字表测试交流7.9V?MF368交流10V档测试是4.9V? 视放供电219V? 这电压都升高了10%的样子?场供电限流电阻高烧烫手,手指只能碰触3秒钟;TA8427K场块散热片也发烧,但是手指可以放在上面……  该机电源部分正常,+B 124.8V很稳定,其他路供电也正常稳定。

现在的问题:换行包后行包出来的供电整体电压升高10% ,这个怎么办?就这么用估计不行,场供电限流电阻烫手,估计这么用也管不了多久?灯丝电压这么高,寿命?试着加大逆程电容,把一个4N7更换为5N6,开机测试场供电30V,效果有限。 怎么才能让行包出来的供电恢复到正常数值?

楼主:
现在加速级电压440V,屏幕亮度适中。开机蓝屏状态时整机电流0.9A左右 ……  播放VCD碟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加速级电压440V,屏幕亮度适中。开机蓝屏状态时整机电流0.9A左右 ……  播放VCD碟片正常

你适当的降低+B电压试试看

网友A:
查查行逆程电容,是不是有虚焊或者容量变小了。
应该测量一下,而不是加一个,打个比方,如果容量少了10,而加上的只有5,容量也是不足的。
一般来说高压偏高就是逆程电容小了,或者用了不同型号的行变。

网友B:
如果电源确实稳定,那就是包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行逆程电容,是不是有虚焊或者容量变小了。
应该测量一下,而不是加一个,打个比方,如果容量少了10, ...

现在分析检修过程,这台机损坏的罪魁祸首就是一个7N2逆程电容失容导致的高压异常升高,引起严重的高压打火导致的IC损坏。没有在一开始就拆下逆程电容检测导致后面的维修多次损失行管和场IC,现在逐一检测了逆程电容,更换了2个新电容,总容量比原机大了1N,行包输出电压仍然偏高10%? 等会我再加大1N逆程电容试试看吧? 主电源125V很稳定,我感觉不能在这里做文章。原来想着是否可以加大行供电限流电阻,但是从加大场供电限流电阻严重发烧的情况看,这个想法也欠妥…… 不知道是否新换上去的高压包参数不同导致的电压升高?联系了卖家,卖家说行包是康佳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源确实稳定,那就是包的问题了

我也有点怀疑行包的参数可能与原机有出入导致电压升高? 看看卖家今天怎么说……

楼主:
刚才试着加大逆程电容,原机3个逆程电容总容量是17.5N,现在加大到19.5N。测试行包输出的场供电29V、视放213V,比之前的218V掉了5V下来 ……
监测主电源B+仍然是稳定的124.8V,整机电流0.9A左右,随着画面亮暗上下0.1A波动,加速电压436V,亮度调到最高屏幕雪白无回扫线(整机电流到0.98A了),调低屏幕完全黑下来。
灯丝电压由之前的MF368交流10V档测试的4.9V降到4.6V,东芝34寸超平CRT的正常灯丝电压不知道是多少?就现在这个电压是否可以正常长期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源确实稳定,那就是包的问题了

这个以前多次遇到过,小厂的高压包参数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以前多次遇到过,小厂的高压包参数不准。。

元老对这样的高压包参数有小差异导致的电压不准是怎么处理的? 请给点宝贵建议……

现在CRT已经是被遗弃的对象,不可能找到原厂备件,也没有多少其他厂家的备件可选了。就这个2688S带分体高压包,有几个卖家,看图片都是同一个厂家的货,如下图

楼主:
我这么费劲的折腾这台大块头CRT,是因为喜欢该机用的日本原装东芝CRT的暖色调,整体画面有一点点偏粉红色,很讨好眼睛,看普通电视信号时视频画面看着比其他CRT舒服,更是比LED背光的LCD平板好得多了 ……这只是 个人的感觉

楼主:
刚才把UT61E拿出来测试灯丝电压,交流有效值是6.29/6.24V …… 这是否说明灯丝电压是标准范围内了? 视放电压仍然是213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元老对这样的高压包参数有小差异导致的电压不准是怎么处理的? 请给点宝贵建议……

现 ...

      首先你用的测试仪表准不准,高压包出来的电压用普通万用表测量有误差,有条件的话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如果电压的确都高10%可用矿友介绍的适当降低+B电压试试看。

楼主:
卖家刚才电话沟通,强调这个行包就是康佳原厂原装的备件? 是库存货。 他还是说电视机有其他电气故障,毛病不是高压包这里?  我上午加大逆程电容后连续播放碟片2个多小时,声画都正常。就是场供电限流电阻发烫(原机是2.2Ω、2W;我用11Ω、4W-2个22Ω/2W金属膜电阻并联使用,场供电降了1V多到28V)……

灯丝电压用MF368测试是4.8V,用UT61E测试是交流6.29V?视放供电21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用的测试仪表准不准,高压包出来的电压用普通万用表测量有误差,有条件的话可以用示波器测一 ...

我手头积存有10块不同的表,最好的是这个UT61E,与钳表210E一起前年买的,很爱惜很少用,其他都是老表,但是都能正常使用。普通维修测量应该算比较可信的了。常用的泡灰表是M-890B+,另一个是UT136B自动挡备用,为了测试彩电灯丝电压,把上四的MF368指针表也拿出来了,这些表的测试值基本上与61E相同(带10K频响真有效值测量),我姑且算它们都是误差范围内的正常读数吧……

下午试着把B+降到120V看看(SE115+10V 稳压管串联稳压)…… 只有一个5.1V稳压管合用,还有个9.1V,感觉降低1V没啥大变化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有点怀疑行包的参数可能与原机有出入导致电压升高? 看看卖家今天怎么说……

以我的理解,卖家说原装包的意思应该是和原装包数据一样的仿包,仿的好的还会加上一句上机免调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理解,卖家说原装包的意思应该是和原装包数据一样的仿包,仿的好的还会加上一句上机免调之类的。
...

我的理解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卖家电话说明,这就是康佳原厂原装的高压包?  是存货,现在早就没有厂家生产淘汰的CRT高压包了…… 不知道真假。上机就能通电亮机倒是真的

现在我把电源主电压由125V降低到120V,实际测试显示119.8V稳定。开机正常,行包输出的3路供电也基本上恢复到原厂设定值: 场供电是27.3V;视放205V;灯丝4.6V(MF368交流10V档)。原来设定到436V加速级电压掉到416V,屏幕也暗了一点,整机电流下降了0.02A到0.88A左右。重新把加速级调整到430V感觉屏幕亮度合适了。就是场供电限流电阻仍然狠烫手,其他部分暂时正常……

就这样先播放碟片试试……

网友D:
场输出电路本身就是耗电大户,散热片也是整机最热的地方,只要是温度上升到可以用手触摸并保持恒定就可以了。简单说你已经修复的该机。

网友B:
这种机器的ta8880上是不是有个503的晶振,有的话换一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的ta8880上是不是有个503的晶振,有的话换一只试试。

是的。但是我手头没有晶振,没办法代换…… 所有的坏零件都是找出来后网购回来替换的,维修成本很高。……能修好就很开心了

把主电压降到120V后测试一小时工作正常,我先前增大的场供电限流电阻温度太高,担心用不长。把2个并联的22Ω、2W电阻拆下来,换回原机的2.2Ω、2W电阻,试机发现场供电到29V了(Pdf给出的供电电压是30V? 那么29V接近上限电压,还是有点悬?),其他电压基本上没变。连续开机,发现这个原机2.2Ω电阻发热量要好些,也有点烫手,但是可以一直接触电阻不离开。这个温度长期用应该是安全的了。后面买一个10Ω、5W水泥电阻回来再换上去,把电压还是降到27.5

现在就只能这样了。如果不再出现其他幺蛾子,这台老机就可以继续看有线电视啦…… 220W,功耗真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场输出电路本身就是耗电大户,散热片也是整机最热的地方,只要是温度上升到可以用手触摸并保持恒定就可以了 ...

场块TA8427K散热片工作时不烫手,但是很热,大概50多度吧?行管散热片温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场块TA8427K散热片工作时不烫手,但是很热,大概50多度吧?行管散热片温热……

场幅度大小合适吗?幅度大电流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场幅度大小合适吗?幅度大电流也大。

用一台古董VCD在播放自己多年前刻录的照片VCD试机,感觉画面还正常? 没有线路接收电视信号测试……

这机器有80多公斤,2个人都有得台,一个人移不动

楼主:
该机还有一个故障没法修理了: 遥控接收失效,但是本机的控制板按键都正常。遥控接收头data数据信号直通CPU 35脚。正常时该脚是4.8V,但是现在该脚一直都是0V? 拔掉控制板与主板的插头后35仍然是0V?换一个机顶盒上的接收头上去也没用。估计这就是网友说的高压打火把CPU内部的遥控接收处理模块也打坏了吧?万幸机器还能正常工作……

没遥控也关系不大,反正现在都是接机顶盒用AV输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的ta8880上是不是有个503的晶振,有的话换一只试试。

没错,那个晶振漏电易烧行管。

网友F:
+B电压会不会是110V的,也有34寸+B电压是130V的,120多V的倒是很少见啊,行逆程电容如果失容的话,图像左右两边是不到边的,+B电压升高的话,图像也是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高压包的原因,可以适当加大逆程电容并降低主电压,使视放和场电路的电压基本恢复原来的状态,且光栅 ...

今天费劲搭桥把中星6B信号接入电视机,测试发现图像、声音都正常,但是画面明显偏大…… 央视台标第一个C已经跑出了画面,场幅看上下字幕好像是正常。然后把加大的逆程电容又减小了1NF到18.5NF(原机是17.5NF),开机行幅回来一点,CCTV的第一个C贴着边框。但是回扫变压器出来的场供电到了29.7V(Pdf供电是30V,已经到顶了),视放供电到212V了…… 整机工作电流在0.9x上下波动0.1A左右,暗画面是0.8x,高亮到1.0x  A。

按这个调整趋势,如果恢复原机17.5NF逆程电容容量,行幅可能会恢复正常,但是行变出来的3路电压肯定超标了! 尤其是场供电到31V,场IC 危险了……

另外,严重的高压打火损坏了CPU的遥控接收功能,35脚一直是0.3V …… 遥控器无法使用。也进不了I2C调整菜单

现在的情况该怎么办?  维持现状,给场供电换一个6.8Ω、5W水泥电阻,大概可以减低1V电压到28V,其他电路就不动了? ……还是再换一个行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B电压会不会是110V的,也有34寸+B电压是130V的,120多V的倒是很少见啊,行逆程电容如果失容的话,图像左右 ...

主电压是125V,电路板与电路图完全吻合,稳压是SE115+10V稳压二极管串联稳压到125V。我把稳压管换成5.1V后现在主电压是119.8V,很稳定

楼主:
下午反复开关机测试,发现一个新问题: 声音通道好像有毛病……
如果先开电视机,后开机顶盒电视机工作正常,声音也有;但是如果中途关闭电视机(遥控失效,无法测试待机状态)后在开机,中间机顶盒一直保持开机状态,则电视机画面正常,无声音? 这里必须按一轮控制板的TV切换键后声画就正常了?

跑电路,排除 了CPU静音脚37、TA8851BN静音脚25电压都正常(低电平,不会异常启动静音电路导致无声),不是这里静音导致的无声音输出?如果是物理零件故障,没道理按一轮TV键后声音就恢复正常了?开关机静音状态正常,说明该机的静音电路功能也正常?

这古董机器的毛病还真的多……

网友:
高手,各项电压参数都记这么清。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午反复开关机测试,发现一个新问题: 声音通道好像有毛病……
如果先开电视机,后开机顶盒电视机工作正 ...

如果先开机顶盒,后开电视机,就是有画面,无声音的症状? 这样要么重新开启一次机顶盒电源开关、或者按一轮电视机控制面板的AV切换键后,声音就恢复正常了?……   感觉是电视机的某个地方需要一次轻微的电刺激才能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 ……欠电击?

晚上又下单再入一个新高压包,到时候换上去看看行包输出电压是否能恢复正常数值?

楼主:
昨天把收到的第二个高压包换上去,行扫描输出的3路电压仍然偏高? 观察电视画面时发现屏幕亮暗转换时屏幕有点收缩?不死心继续折腾,更换了B+ 入行变前的二次滤波电容、在行变⑧脚并接滤波电容都无用。转头查询ABL控制,发现ABL控制管V405电压有大问题:C 28.4V、B 20V?  E 21.2V? 原厂图纸是C 26.7V、B 6.3V、E 5.6V;这差距可大了……

V405 B级是一个三电阻分压检测电路,根据束电流大小在该电阻分压网络上产生波动的电压控制V405导通程度,E级输出变动量去控制后级V504实行ABL功能。实际测试的电压值高到离谱?  逐一检测3电阻阻值正常,电路连接正常,电阻分压值也正常,就是对地测试的电压值严重偏高? 试着断开行变⑧脚与后面R440的连接跳线,通电测试⑧脚空载时是-30V,切还是继续升高负压中…… 这与我的推测该脚应该是负压相关,否则就无法得出图纸上3电阻分压得到的低电压数值?拆下V405检测正常,更换一个新的C1815上去测试值还是如前的高?拿掉V405后测试3电阻分压值也是高?断掉图左边通往主板的高压检测跳线,电压值不变?

现在彻底晕菜了: 这么简单的一个电阻分压电路,为什么就找不到电压值异常的毛病? 安装电流检测原理,是束电流大,电阻上的压降就大,现在⑧脚有-30V电压,但是无法对冲掉+27V供电基准,导致该电阻网络的分压值严重偏高?近似于⑧脚的负压是微电流状态? 正常工作是ABL检测的束电流应该也不大吧? R440用的1/8 W微型电阻,拆下来检测阻值正常!如果前面这些电阻、三极管都正常,而电阻分压网络电压值高到离谱,倒推原因…… 也只有高压包这个大件了? 还有那些可能的原因导致这个ABL分压电阻网络电压值飙高? 2个高压包都是一样的现象,这个怎么解释? 还是高压包参数不匹配吗?卖家一直坚持这就是康佳原装货?说不是高压包的问题……

请各位坛友帮忙分析,找找其他可能的病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把收到的第二个高压包换上去,行扫描输出的3路电压仍然偏高? 观察电视画面时发现屏幕亮暗转换时屏幕有 ...

V405输出后级V504基极有个钳位保护稳压管VZ4.7V,已经导通,把V504工作状态稳定在极限值Vb 4.8V这里。正常时VB是4.4V左右…… 拿掉V405后,原V405  Ev是0V,符合图纸上的电路走向,后级V504基极电位完全由前级Ve提供

网友H:
这个问题好解决 ,视放电压不用管,场供电偏高可以在高压包磁芯上单独绕出一个合适的场供电绕组,其他的恢复原参数,至于灯丝的7.9v  ,用数字表测高频的交流电压测值可能会有误差,建议观察灯丝的亮度和正常机器对比,要是偏亮的话可以适当加大一下灯丝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好解决 ,视放电压不用管,场供电偏高可以在高压包磁芯上单独绕出一个合适的场供电绕组,其他的恢 ...

  谢谢。

看看我上面关于ABL控制管的描述和图纸,这里可能是一个关键症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看看我上面关于ABL控制管的描述和图纸,这里可能是一个关键症结?

既然锁定abl电路,那就地毯式排查一下v405的外围阻容元件,如有整张图纸,可以单独誊下与v405相关的信号通路电路,便于故障分析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昨天把收到的第二个高压包换上去,行扫描输出的3路电压仍然偏高? 观察电视画面时发现屏幕亮暗转换时屏幕有 ...

你把全部图纸发上来,分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把全部图纸发上来,分析看看

图纸PDF,2M,发不上来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昨天把收到的第二个高压包换上去,行扫描输出的3路电压仍然偏高? 观察电视画面时发现屏幕亮暗转换时屏幕有 ...

观察电视画面时发现屏幕亮暗转换时屏幕有点收缩......

屏幕图像随亮暗转换适度伸缩不见得是故障,大多数品牌老电视机都有此缺陷——此现象被称作“呼吸效应”。
摆渡:呼吸效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PDF,2M,发不上来

用压缩软件分包压缩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观察电视画面时发现屏幕亮暗转换时屏幕有点收缩......

屏幕图像随亮暗转换适度伸缩不见得是故障,大 ...

这个明白 …… 现在ABL电路明显不正常

网友I:
LZ确定,显像管石墨层的接地线,连接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确定,显像管石墨层的接地线,连接正确吗?

  石墨层底线与主板地线当然是连接正常的。我平常测试主板电压都是把黑表笔卡在石墨层的地线里,拿红笔去测试电压……

网友I:
引用 楼主:
石墨层底线与主板地线当然是连接正常的。我平常测试主板电压都是把黑表笔卡在石墨层的地线里,拿红笔 ...

记得行逆程,是逆程电容和偏转线圈谐振产生的;与高压包关系不大;
只要逆程回扫变压器电压高,应是逆程电容偏小导致吧;
逆程电容大,则光栅横向变宽。但是,下面有行幅矫正电路呢?
后期生产的都没有可调了。还进不了总线。可说。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记得行逆程,是逆程电容和偏转线圈谐振产生的;与高压包关系不大;
只要逆程回扫变压器电压高,应是逆程 ...

什么意思? ……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把UT61E拿出来测试灯丝电压,交流有效值是6.29/6.24V …… 这是否说明灯丝电压是标准范围内了? 视放电 ...

刚才把UT61E拿出来测试灯丝电压,交流有效值是6.29/6.24V

UT61E只有10K的频响,测试康佳T3488P彩电,即使行频市民15.625KHz也不够,不准确。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卖家电话说明,这就是康佳原厂原装的高压包?  是存货,现在早就没有厂家生产 ...

电源主电压由125V降低到120V,实际测试显示119.8V稳定

图纸上B+是115V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源主电压由125V降低到120V,实际测试显示119.8V稳定

我上传的图纸上+B是125V ……

楼主:
又折腾了2天,确认原机ABL检测取样零件正常,考虑更换的高压包束电流与原厂设计有误差导致取样电压偏移?(这偏移量也太大了) …… 试着加大R243阻值,人为加大该取样电阻上的压降,发现有效果,多次调整后用一个39K与原13K串联,试机蓝屏状态时V405 B  4.4V、E3.8V。比图纸上的还低了,接入VCD信号,ABL脚电压有正常跳动,V405 E级电压很快升到7、8V,随着屏幕亮暗变化几伏? 经过隔离电阻送到V504 B级电压在4.4~ 4.8V之间跳变,感觉有点用吧?总比之前一直锁定在4.8V强(未改电阻之前过来的电压20V,V504 B级钳位二极管一直导通,锁定在4.8V)

现在这台古董大屁股CRT算是完工了,没有完全修复: 高压打火击穿了CPU内部的遥控接收功能电路,导致遥控失效,换CPU是大工程,不想换U了,CRT参数调整用控制面板按键即可(之前更换美的电磁炉CPU学到乖了);更换了TA8859cp,导致现在的场中心有点上移,底部有1cm黑边。检查了场反馈零件无异常,这个可能要进I2C总线调整场中心参数就好的,但是该机遥控失效,这个也调不了。更换的高压包回扫供电偏高,降低了B+ ,勉强可以用。场供电29V,改了一个6.8Ω 5W水泥电阻限流后场供电现在是28.5V。视放供电210V。灯丝指针表4.5V(UT61E测试是6.3V AC)加速级440V、B+ 119.8V

现在播放VCD,整机电流在0.83A左右。如果播放电视信号,整机电流在0.7x ~ 1.0x A之间跳动。符合原机220W功率值。该机鼓捣结束,美中不足是没有完美修复,小遗憾呐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又折腾了2天,确认原机ABL检测取样零件正常,考虑更换的高压包束电流与原厂设计有误差导致取样电压偏移?( ...

能用就好!!那个声音问题呢?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用就好!!那个声音问题呢?还有吗?

昨晚、今早反复开关机测试了几次,之前那个声音异常的现象消失了?    但愿这毛病不要再出现了,老机器越折腾毛病越多,这次鼓捣几台老机器算是有切身体会了

今天在断续测试一天大锅电视信号,如果不再出啥幺蛾子,就装回后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今早反复开关机测试了几次,之前那个声音异常的现象消失了?    但愿这毛病不要再出现了,老机器 ...

哈哈,修到提心吊担了!

网友M:
根据你的描述我感觉行变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根据你的描述我感觉行变的可能性很大

就是网购的行变参数与原厂不完全一致,导致现在的画面变大(行场幅都偏大3cm左右了)。新购了2个0.05、0.1Ω电阻,打算拿来调节场幅,原机场幅下端是一个0.82Ω电阻,我用1Ω电阻测试画面大幅压缩成宽银幕了,上下打量黑边。行幅没法调整,S电容试过不能动……

凑合着偶尔看看吧,毕竟是淘汰货。现在买不到原厂参数的高质量高压包了。到现在换了三个高压包,没有一个是参数与原厂一致的,都是要费神调整,勉强能看……

网友N:
应该是换个厂家的高压包吧,网购过好多个,就一个长虹高清高压包买来出问题了,换上去第二天就坏了个行管,以为质量问题就再换了一个结果又是一个星期左右坏了,第三次换上去观察了下发现行管散热片非常烫,查询周边无果只能加大散热片重新装个行管交付使用,最终不到半年又坏了,这次连高压包都短路!        后来重新店铺买了个同型号高压包装机散热片居然温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应该是换个厂家的高压包吧,网购过好多个,就一个长虹高清高压包买来出问题了,换上去第二天就坏了个行管, ...

现在的CRT高压包,去哪里找真正的原厂货? 我这个高压包卖家信誓旦旦保证是康佳原厂备件? 而且我第一个装上去后发现画面变大,跟卖家联系又拍了一个,到手换上情况丝毫没变…… 卖家说 不是他高压包的质量问题,说是电视机还有其他故障? 现在我把机器的行、场扫描电路翻查了几遍,就高压包出来的电压偏高,其他都正常了? 还能怎么查? 看了其他卖家的高压包图片,好像都是一样的货? 不想再费钱折腾了,就这样吧

今天把原机场扫描反馈电阻串接上一个大块头0.05Ω试机,场幅基本上回到了正常水平,行幅也跟着缩小了5mm的样子,现在对这个效果已经感觉满意了,不奢求完全恢复原机的正常状态。今天又下单买了几个直插电阻,0.91、0.1X2、0.12x2.后面2个小电阻拿来并联后再跟原电阻串联,用来调节场幅…… 如果0.91Ω上机不合适的话,就用小电阻串并上去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CRT高压包,去哪里找真正的原厂货? 我这个高压包卖家信誓旦旦保证是康佳原厂备件? 而且我第一个 ...

一个卖家的正常情况都是同批次的,换个卖家的应该就好了

楼主:
今天收到新买的低阻值电阻,先用0.91Ω上机实验,屏幕上下出现手掌块黑带,不适用;用2个0.12Ω电阻并联后再与原电阻0.82Ω串联测试,上下仍然有黑边。最后用2个0.1Ω电阻并联后再与原电阻串联上机,场幅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行幅仍然大,CCTV图标基本上可以正常显示,就是靠边了。已经装好机壳,就这样凑合用吧。

2个外挂大音柱+顶部重低音喇叭,声音效果甩现在的LCD几条街…… 感觉聚焦不是很清晰,但是也够用了。CCTV2的信号清晰度明显比其他央视台好得多?几个卫士台的信号也不错…… 我测试用的是20年前的一台报废中星6B接收机,信号质量应该是比较差的了。这货80KG,一个人没法移动…… 现在屏幕面壁在放电视,听声音就是一种享受。平均工作电流0.85A,上下0.1A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