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B底噪问题

楼主(2018-10-25):
近日装了一台300B底噪9mv太大了,哪位老师遇到过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阴极电阻1K也换过没作用   20W的发热  50W的可以用手摸   70MA   B端420V  屏405V

把灯丝改为用电池供电试下。如可以那就是电源问题。如无效继续谈讨。

楼主:
终于把问题解决了,原来变压器有230  380  400   420X2 现在重新绕一个高压只留380VX2的变压器,精简电路吧原来前后级独立整流改为一级整流,把牛推动牛用来当扼流圈,一个供6G6G另一个供第一级放大,原来用分压电阻屏两个滤波电容现在用一个540V30UF油浸电容,一个声道5.2mv  另一个声道6.4mv,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灯丝1.2毫伏   把灯丝牛   灯丝平衡点位器,输出牛都用另外的在机子外面接了7.8毫伏

引线越长---糟音越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天了,试过外接灯丝变压器,换过阴极电容电阻平衡电阻也换过多种,把栅极接地都是9豪伏左右

你没有灯丝屏耗电位器吗?

交流点灯,要把灯丝 供电的交流电相位与阳极供电在整流之前的相位 两者之间相互关系考虑进去,应该是互相抵消,如果相位反了,就是互相叠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加大到470UF也一样,重新排线看看如果还是9mv可能是管子问题了,我手上没其他的300B试了。

坛友"36517175"在16#帖中给出了一个灯丝半波整流供电的图,效果很好,可照图改一下。
其实交流供灯丝加点负反馈能很好的解决问题,但全部玩300b的宁愿听"交流声"也不肯加!!!

网友D:
根据电源变压器方向,输出变压器方向也是错误的,不过距离远干扰小一些。推动牛影响大,它们的距离也有一些近。推动完全可以放在右边

网友D:
推动牛转90度就会好很多,推动牛和电源牛线包方向已经一致了,磁路耦合

网友E:
电源牛旁是推动牛吗?太近啦!摆放位置不对,干扰大, 测推动牛次级毫伏?  另加大第二级滤波电容220-330UF试试.

网友E:
300B灯丝采用直流供电还是交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0B灯丝采用直流供电还是交流供电.

交流供电,弄了2天没进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交流供电,弄了2天没进展

我做的机:300B灯丝采用交流供电.8欧输出端,噪声电压小于5毫伏.300B灯丝采用直流供电.8欧输出端,噪声电压小于2毫伏.

你的电路图和机的照片可否发上来看看。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的机:300B灯丝采用交流供电.8欧输出端,噪声电压小于5毫伏.300B灯丝采用直流供电.8欧输出端,噪声电压 ...

明天了,试过外接灯丝变压器,换过阴极电容电阻平衡电阻也换过多种,把栅极接地都是9豪伏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了,试过外接灯丝变压器,换过阴极电容电阻平衡电阻也换过多种,把栅极接地都是9豪伏左右

可能是输出牛电源牛扼流圈的安装的摆位有问题?

网友:
交流点灯噪声没有一个在1.5MV以内的,直流点灯最大没有超过1.5MV的

网友F:
加大第二级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变压器摆放位置不合适引起的噪音。

网友G:
确认摆位及其他布置没问题的话,平衡电阻的地接在中心地点上,立马见效。

网友E:
左右声道都是9毫伏吗?

把300B拔下测是多少毫伏?

网友:
这管子不好整,我一直不敢下手。

网友G:
我的300B机贴近喇叭才听到咝咝声,100分贝箱,交流点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大第二级滤波电容试试

加大过了没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认摆位及其他布置没问题的话,平衡电阻的地接在中心地点上,立马见效。

平行电阻的地接中心点,这个怎么个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右声道都是9毫伏吗?

把300B拔下测是多少毫伏?

刚才拔下300B测了一下 一个声道0.3毫伏 另一个声道0.8毫伏,

网友E:
机内还有3个扼流圈吗?电路图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牛旁是推动牛吗?太近啦!摆放位置不对,干扰大, 测推动牛次级毫伏?  另加大第二级滤波电容220-330UF ...

推动牛 一边30毫伏 一边45毫伏   ,断开推动牛把300B栅极直接连地8欧输出还9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内还有3个扼流圈吗?电路图没有?

那是前级各用一个 前级电压独立供电  我不会画图

网友G:
试下用橡胶垫圈把电源变压器和推动变压器与底板隔离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下用橡胶垫圈把电源变压器和推动变压器与底板隔离固定

我用绝缘板把电源变压器垫高了4毫米也没效果   外接变压器也一样

网友:
哦。内部布线问题。另外有备用管换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动牛转90度就会好很多

没用 电源牛都外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电源变压器方向,输出变压器方向也是错误的,不过距离远干扰小一些。推动牛影响大,它们的距离也有一些 ...

推动牛都不用 300B栅极直接接地都是9mv底噪

网友:
一点接地改在82uf地更好

网友E:
另加大第二级滤波电容220-330UF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加大第二级滤波电容220-330UF试试.

试过了加大到470UF也一样,重新排线看看如果还是9mv可能是管子问题了,我手上没其他的300B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友"36517175"在16#帖中给出了一个灯丝半波整流供电的图,效果很好,可照图改一下。
其实交流供灯丝 ...

jiangqishan8老师好,机子以拆打算重新排线看看,真累人。

网友:
加油!抓住产生9mv的妖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灯丝屏耗电位器吗?

交流点灯,要把灯丝 供电的交流电相位与阳极供电在整流之前的相位 两者之 ...

海版,换过灯丝相位也换过高压相位都一样没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海版,换过灯丝相位也换过高压相位都一样没效果。

有没有使用灯丝屏耗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使用灯丝屏耗电位器?

100欧平衡点位器  还是一边各接50    30    22那种  都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欧平衡点位器  还是一边各接50    30    22那种  都试过

那有可能是地线布局走线方面的原因。而且 输出牛与电源牛,管子的相互位置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有可能是地线布局走线方面的原因。而且 输出牛与电源牛,管子的相互位置也有关。

我用另一个电源牛高压 灯丝距离机箱20厘米外接也一样9毫伏,偶尔有摆动1.5毫伏的幅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另一个电源牛高压 灯丝距离机箱20厘米外接也一样9毫伏,偶尔有摆动1.5毫伏的幅度

你这看起来要持久战了。
把前级 管拔了 看看有多大。

楼主:
拔了前级管有30毫伏以上,把栅极接地又变回9毫伏  不过现在拆了重新排线看看,真找不到原因了。除非是管子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拔了前级管有30毫伏以上,把栅极接地又变回9毫伏  不过现在拆了重新排线看看,真找不到原因了。除非是管子 ...

管子问题具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问题具多。-------

老兵老师好,早上借了一对管回来更大,现在重新排线也没用,刚才把阴极拆了不用一个声道4毫伏 一个声道5毫伏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E:
是把300B的阴极拆了吗??????   你说清楚些啊。

一个声道4毫伏 一个声道5毫伏可以啦!

大多灯丝采用交流供电.8欧输出端,2A3B管噪声电压小于2毫伏,300B管噪声电压小于5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把300B的阴极拆了吗??????   你说清楚些啊。

一个声道4毫伏 一个声道5毫伏可以啦!

把阴极电容拆了就4  5毫伏接上电容就9毫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300B机贴近喇叭才听到咝咝声,100分贝箱,交流点灯。

做得太好了,我的300B做不到。我的声音不错,但是交流声偏大,用交流电点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兵老师好,早上借了一对管回来更大,现在重新排线也没用,刚才把阴极拆了不用一个声道4毫伏 一个声道5 ...

管子确定没问题,那就是按装的问题了---一言难尽

网友A:
古计推动变压器的问题多,断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计推动变压器的问题多,断开试试。

断开过  300B栅极直接接地也不行,现在把阴极电容拆了就降到一个声道4毫伏 另一个声道5毫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开过  300B栅极直接接地也不行,现在把阴极电容拆了就降到一个声道4毫伏 另一个声道5毫伏了

是不是阴极电阻感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阴极电阻感应的,

阴极电阻1K也换过没作用   20W的发热  50W的可以用手摸   70MA   B端420V  屏40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灯丝改为用电池供电试下。如可以那就是电源问题。如无效继续谈讨。

直流灯丝1.2毫伏   把灯丝牛   灯丝平衡点位器,输出牛都用另外的在机子外面接了7.8毫伏

网友H:
每一级的信号线长吗,是不是走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每一级的信号线长吗,是不是走线问题。

300B栅极接地3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