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DH1718-4电源故障维修,请教各位

楼主(2018-10-25):
我的一台大华DH-1718-4双路电源,有个奇怪故障,右边一路,当调节电压超过12V,会听到继电器滴答动作的声音,可稍后会反复滴答跳,电压会低下去,然后滴答一下有上来,总是重复,如果继续调节电压上升,比如超过20V 另外一个继电器也吸合,可电压会重复下降,然后滴答在上去,反反复复……
我跟换过IC 324,可故障依旧,是否继电器有问题?

请各位指点一下如何下手,分析和解决故障;

电路图我放上来

网友A:
不知道右边是否是电路的上半部分。假设是,IC2,IC1的2脚6脚是一个关键点,测量继电器吸合时 3脚,5脚的电压。IC1,IC2在这里就是电压比较器,功能正常再去判断继电器。个人建议。

网友:
继电器变换,是以输出V+的电压为取样, 二个都出现问题,

先看D17稳压是否正常工作, 可以测量另一路D17的稳压值进行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右边是否是电路的上半部分。假设是,IC2,IC1的2脚6脚是一个关键点,测量继电器吸合时 3脚,5脚的电压 ...

谢谢回复,左右两边都是同样的,主要这个电源内部结构比较不好操作,量测的表笔非常不好搞,所以请大家协助给予指点。

我按你说的先对笔者检修一下,发现问题再请教各位

网友B:
二个继电器都出现问题,可以先找公共的部分.
1. C1 470uF,IC2 LM7815,先确定IC2输出15V在切换时是否稳定工作, 继电器来回跳,迟滞效果出现问题,正反馈与LM324的供电V+有关. 也与正反馈电阻R16,R17有关,二个电阻同时出现问题的几率比较小.所以LM324的V+也许有问题.
2.D17,R19, 如果D17稳压有问题,可能切换点与设计有所不同....
3.继电器,如果有问题,你应该不能调节到20V, 能调节到20V,说明切换是有效的,继电器已经成功切换.继电器供电与C1有关.

内部测量不方便, 可以临时焊线到测量点上, 再固定在表笔上.
快速实验: R16,或R17 减小以此来增加迟滞电压, 减小一般是并上电阻.并10倍电阻,减小约10%. 减小范围可以控制是5%~20%.  这个方法治表不治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个继电器都出现问题,可以先找公共的部分.
1. C1 470uF,IC2 LM7815,先确定IC2输出15V在切换时是否稳定工 ...

谢谢各位,按大家提醒,昨天大概检查了一下,R16、R17没有虚焊,开短路,而且从我现象看,是对一个继电器出问题,也就是超过12V哪个继电器,因超过20V后,电压可以上来,只不过滴答一下,电压会跳回去……

稳压二极管我对比两边,调节电压时候,量测两边的负极都是一样的,会随着调节电压的电位器变化……我这样检测对吗?

故障依然没有找到,头大

网友:
你更换继电器吧!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按大家提醒,昨天大概检查了一下,R16、R17没有虚焊,开短路,而且从我现象看,是对一个继电器 ...

能不能调到13V,14,15V? 调到13V~15V还跳不跳?  同样能不能调到21V,22V,23V... , 调到21V~25V继电器还跳不跳?

测量电压: 你,直接焊二线在稳压二极管上,夹在表笔上,使用中看表的电压值. 变化有多大?,是不是你一端接二极管,另一端接地或其它地方了?

同样,量IC2M7815的电压是2,3脚 (2是输出,3是GND), 临时焊二线夹在表笔上, 通电应该15V左右,稳定不变,然后使用中,看在继电器跳时,这电压是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调到13V,14,15V? 调到13V~15V还跳不跳?  同样能不能调到21V,22V,23V... , 调到21V~25V继电器还跳不 ...

谢谢各位,检查到今天,结果如下:

1、对比两端,7815,输出端,如何调节电压、电流 15V稳定的,另外,7815 左边1是输入,中间2是地,右边3是输出,对吧,我的黑色表笔接7812散热外壳作为地参考量测,比较好勾着;

2、稳压二极管D17是用一个大功率三极管两级来代替的,对比两边量测,电压稳定在7.4V 无论怎样调节,这个参考电压7.4V纹丝不动

这个电压是给IC1、IC2的5 、2脚,都是“-”端,所以,只要调节电压或者电流使得 6或者3脚“”+“电压大于7.4v,输出端就翻转,从而驱动BG4、BG5导通来使得J1或者J2动作。

不知道我分析的是否对,各位同学指正

3,通过对比,我发现如果在12V以下时候,5脚电压从12V左右随着调节输出电压上升而下降,当5脚电压在低于7.3左右,继电器动作。

我发现,有故障这边5脚电压不问题,会忽高忽低,这样继电器就频繁跳来跳去,可从电路看,和5脚有关系的只有R11和R13,我还没有量这两个电阻
不过从外观看没啥问题。

这个故障是时有时无,所以修起来麻烦,正常时候检测两边基本差不多,各位再指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检查到今天,结果如下:

1、对比两端,7815,输出端,如何调节电压、电流 15V稳定的,另外, ...

分析的基本没问题,有这基础,接下来就好办了。
这机器,整机的接地点是“+”输出接线柱,切换电路的反馈来自“-”输出接线柱。输出电压增加时,“-”接线柱对地电压下降,R11、R13或R12、R14分压的中点电压也下降,低至基准电压7.4V左右时(滞回比较的回差先不考虑,因为两个比较器同时出问题的几率不高)比较器输出反转,继电器动作。
现在实测取样电压不稳,而且在两个切换点附近都出现继电器“哆嗦”的问题,说明问题出在R13、R14公共点到“-”接线柱之间,线路虚接、开焊的可能性较大。用一条导线短接“-”接线柱到R13、R14公共点,如果故障消失,查这段线路吧。
电路图上看,CH1是不是个插座?如果是,查查CH1的8、9脚,是不是氧化了。
R11、R12至+15V有没有共用布线?如果有,顺便查查故障时提供给R11、R12的+15V稳不稳,不稳就查到+15V的公共布线是否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的基本没问题,有这基础,接下来就好办了。
这机器,整机的接地点是“+”输出接线柱,切换电路的 ...

谢谢版主鼓励,我仔细读读你的指点。

不过我有一点可能之前描述不清,我右边这路目前看只是一个继电器电路有问题,就是高于12V这档,大于20V这档好像比较稳定

再次感谢,我再摸摸

网友D:
稳压管D17型号是2DW232,是带温度补偿的电压基准二极管,TO-39封装就是你看到的样子,和大多数中功率金封三极管一样,2DW232使用时只用1和2两脚,3脚悬空,稳压值在6.2V左右,你测量的是7.4V,不知是测量问题,还是稳压值变化了,有必要进一步确认。

网友:
5脚跳动问题:  只要输出变化,5脚就会变化因为有R16正反馈.跳动幅度与比较器回差有关.

问你12V以后跳不跳,其实是想排除继电器问题,如果12V以上不跳了,说明继电器是正常的.当时怀疑继电器接触不良:如果接触不良,输出电压会下降,5脚电压也会下降.如果接触不良,到13V应该还是跳的.

如果,只在12V时,继电器来回跳,其它电压都能调出来并且不来回跳,说明迟滞比较器工作不正常.

1.焊开R18其中一脚, 使比较器输出断开,这样继电器不会工作. 测量IC2的7脚电压(临时焊线在7脚PCB的焊点上,夹在表笔上,另一表笔接输出V+,输出V+是控制电路部分的参考地)
  调节到11V,12V,13V,14V, 看7脚电压变化,是否有跳动现象.
  如果没有跳动,故障可能与继电器及驱动有关.
  如果有跳动,说明故障与继电器及驱动无关.
2.如果与继电器及驱动相关, 就只检查这4个元件.

3.如果与继电器及驱动无关, 那就是迟滞比较器周边问题,

  R16接的反馈电压应该是稳定的,因为运放从电稳压没问题.
  R12接7815稳压后的输出,这个也是稳定的,
  R14接电源输出V-. 如果电压调节电阻不良,输出可能变化大,当这种机会很小.并且这种跳动超过回差电压.

  找一个100K的可调电阻,串一个390K的电阻代替R16,调节100k,看是否跳动.....
  没有100k可调,可以先用470K电阻代替R16,试之.... 再用390k电阻,试之,再用300k电阻,试之....直到不跳动.

修改: 注意,电路图上下二个电路R11,R12  R13,R14,   R16,R17     R18,R15标注相反.看运放5脚.

补充内容 (2018-10-29 13:16):
修改1. 断开R18的一脚,要断开接运放输出7脚的那一端. 并且用导线接R18此脚到7815的OUT.
原因: 如果电压低于11V时,二个继电器都是吸合的.也就7脚输出高电压.

经仿真, 回差电压是足够的,1.8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压管D17型号是2DW232,是带温度补偿的电压基准二极管,TO-39封装就是你看到的样子,和大多数中功率金封三 ...

电路中有2个二极管,D15/16把电压垫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