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矿坛师付,那位知道大众飞歌66007E09车机电源尾线定义, 谢谢!

楼主(2018-10-26):
请教矿坛师付,那位知道大众飞歌66007E09车机电源尾线定义 , 谢谢!

网友A:
能注册进来的其实都是略懂一二的,这个先把电源+和地-还有ACC(钥匙开关)确定后能开机,后面的就好办了。
对了能和保险想通的基本上就是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注册进来的其实都是略懂一二的,这个先把电源+和地-还有ACC(钥匙开关)确定后能开机,后面的就好办了。
...

谢谢,电源尾线的+和-都知道了,主要不知道ACC是那根针。

网友B:
接线定义基本差不多参考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定义基本差不多参考下吧

谢谢,电源尾线,ACC线就是[4]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电源尾线,ACC线就是[4]吧。

试一下吧接线定义基本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