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筒洗衣机脱水筒水封师傅们都是怎么安装的

楼主(2018-10-26):
双筒洗衣机脱水筒水封师傅们都是怎么安装的

网友:
套筒洗衣机有3个水封:最小的是波轮轴水封,其次是脱水筒轴封,再就是离合器轴与外桶间水封,这几个水封更换都要取出总成才方便换,至于方法都是剔下旧封,再套上新水封。

网友:
楼主说的是双筒洗衣机。  很简单,必须拿下脱水桶,然后就很简单了

网友:
只要拆下水封自然就知道怎么装了,真的很简单,动手吧

网友A:
维修?
用一根木棒顶住桶底(防止压破桶底),水封涂好密封胶,用力压入!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
用一根木棒顶住桶底(防止压破桶底),水封涂好密封胶,用力压入!OK

每次换水封都犯愁,好拆不好按实在不好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换水封都犯愁,好拆不好按实在不好安装。

现代的家用电器产品都是易装难拆,双筒洗衣机的水封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换水封都犯愁,好拆不好按实在不好安装。

我厂过去邓要求全国大上民品时,造过一阵洗衣机。
外出维修时有两个垫子,就是脱水桶换水封时撑桶底的,然后两只手同时用力,一下压入。

网友:
怕水封骨架硬不好装可以先用热风机把骨架加温吹软就好装了

网友:
只要轴对上水封孔,轻轻一按下去了,在轴上涂点黄油,更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