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喇叭能否用密閉箱?

楼主(2018-10-26):
平常沒見過用大喇叭(10吋以上)的密閉箱,什麼原因呢?請教各位…

网友:
箱要大很多,成本高。板厚。

网友A:
我的JBL音箱,10寸喇叭采用半密闭箱体,下面一只10寸喇叭只有纸盆和弹簧板,没有磁钢与音圈。作用密闭与调整阻尼

网友:
箱体刚度不好处理, 反而成为音染, 把洪荒之力发挥到极致 控制箱体制作成本,

网友:
效率低,这是主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JBL音箱,10寸喇叭采用半密闭箱体,下面一只10寸喇叭只有纸盆和弹簧板,没有磁钢与音圈。作用密闭与调 ...

空纸盆箱   现在叫无源辐射箱   声音介于倒相箱和封闭想之间,   调校好了很有魅力。   没有封闭想的呆板,也没有倒相箱的喧闹, 一切刚刚好, 但是调校比较难,这个是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

网友:
用什么类型的箱体是喇叭参数决定的,主要是Qts数值,很低的用闭箱,很高的适合开放障板。现代喇叭不流行做Qts太高或太低的产品

网友B:
我有一对音响,toa日本东亚音响,15寸喇叭,密闭箱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对音响,toa日本东亚音响,15寸喇叭,密闭箱体

请上个图,欣赏一下,解解眼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对音响,toa日本东亚音响,15寸喇叭,密闭箱体

我也感兴趣,盼图

楼主:
谢謝各位大師的回覆,學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