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试听报告 —— 金属灯杆、金属栏杆 使得大环线圈MOS矿机信号 大大增强

楼主(2018-10-26):
南昌市的昌东大道,又向南延伸了。

新路较宽,图中只照了半边。远处上坡的地方,有个桥。

站桥上看,景色不错,人工河是“赣抚平原流灌总渠”。

今天是有备而来 ——

带了我的大环MOS矿机。

铺在地上,待“组装”的大环矿机。

竖直的长金属杆,能“富集”高频电波,这一点,我以前在家里就有体会。所以这次也估计到了。

收听时,大环线圈靠近灯杆,信号明显大。

对我而言,“最新”的发现是:所有的横着安装的金属管,“富集”高频电波的本领,比竖着的灯杆更强!

场景1

场景2

桥上桥下,都一 一试过了。

人行道旁边的,长长的、铮亮的不锈钢栏杆扶手。无论是栏杆的高处,还是贴近地面的低处,大环一挨过去,都是强信号。

连这个地方都试了。这里应该是钢管。一样,信号很强。

这MOS大环矿石机,制作时追求“便携”,用了个这样的小表头。

这机几微安即可有满意的音量,但这表 钝,几微安它根本不起表。

而贴近灯杆、特别是栏杆时,几乎能满刻度,数百微安!

本应把大环线圈与灯杆、栏杆的合影拍得更详细些。却因为,两只手不够用,也无人帮忙,只得草草收兵。

补充内容 (2018-10-28 13:23):
谢谢鼓励。

网友:
便携大环矿机创意很好,走到哪玩到哪。

网友:
听诊器是亮点!!!

网友:
强烈支持户外玩矿矿!

网友:
太环骨架是什么材质?

网友:
户外活动,很好,支持收听

网友:
感谢分享野外试听成果。楼主辛苦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支持户外玩矿机,分享野外试听成果。

网友:
一般新的铁杆/铁栅,都能大幅度增强讯号,但几乎全部己用数十年的铁杆反而吸电波,气死人

楼主:
谢谢各位的鼓励。

我此地,距发射台不太远。十几天前那次,算是跑得稍远点的。但与发射台的直线距离,也不到二十公里。

前天,在距发射台 约 十 公里的地方,试了一下。

结果有点意外。信号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好。远没有上次好。

栏杆也是不锈钢栏杆,但不是上次的那种公路两侧的栏杆。而是设置在水边的栏杆。长度只有二、三十米。

猜测原因可能是:一、地势稍低。二、栏杆较短。

今天,又带着这大环出去了。试机的位置,离发射台不到 五 公里。

信号强自不必说。

楼主:
这地方,在天祥大道 向南延伸的地方。

工人住的“工棚”。今非昔比。

今天的地方,本来就离发射台近,信号强是肯定的。

而信号最好的地方,是这高高的铁塔下。

到这塔下试信号,是临时起意的。

离塔五米以内,都很强。

当然,线圈紧靠着塔的时候,最强!

补充内容 (2018-11-9 21:35):
塔身是全金属的。

楼主:
这一段可能是快速路,不能随意横跨,沿途建有不少天桥。

天桥比地面高,信号当然好。

这里因为离发射台近,不靠近栏杆,也是非常强的信号。

遂忽发奇想,做了一个实验:

把大环线圈 从 电路里 去掉,用手捏住地线端,将原本接大环线圈的“热端”的那一端,去碰触不锈钢栏杆。

结果是:在①的位置,可以肯定听到了广播!  (声音小,但能听到。当然,此时,调谐完全不起作用。)

在②位置,难以确定 是否听到广播。

在③的位置,则可以肯定,听不到广播声。

楼主:
今天又出去了一趟,与前几次不同,不骑自行车,改乘公交车了。跑的也较远。

先略微重复一下,前几次的情况:

①号位置、距发射台约十几公里,地处郊野,信号很好。体验了不锈钢栏杆等物体对接收电波的有利影响。

②号位置、距发射台约十公里左右,信号比预期的小,怀疑是地形不利。虽然也有栏杆,但短,没什么作用。

③号位置、距发射台一水之隔,不到五公里,信号非常之强。尤其体会到,高高的通讯铁塔旁,信号强得很。

今天,先乘 215、转 206、再转 212 路公交,到象湖:

④号位置、与发射台的距离,比第一次略远,仍十几公里。

尽管在地图上看,距离与第①次的位置相差不大。但信号明显比不了第①次那地方。

可能因为,第①次的地形地貌,近乎旷野。这次的地点,与发射台之间是城区,有许多的高楼大厦阻隔之故。

前面说过,这表“钝”。所以,表上显示能有“2”。也算很不错了。

此时,觉得时间来得及,遂又乘上 169 路公交,前往 湾里/梅岭。

N 年前,也曾带着一个矿石收音机来过这一带。那次虽也是大环线圈,但直径只有 40 厘米。试听的结果是,没有收到广播信号。

⑤号位置,是山脚下的一个小广场,一路过去,好几位古人,我有印象的,只有这位:许真君。

在此,电台的信号很弱,再三努力,仅仅刚能听到。

见不远处,有铁塔,此铁塔估计有25~30米高。过去一试,果然蛮好,音量大了些,听起来不费力了。当然,不起表。

而在另外一处,在一个高仅十米左右的铁塔旁,也试了,无声。说明它对收台毫无帮助。

没有较高的 铁塔 的“帮助”,就几乎收不到台。

原因1,距离较远,从地图上看,直线距离约 三十公里左右。

原因2,可能是因为这里树多,影响了电波的传播。

楼主:
昨天,带着仍是这个可拆的大环,试了两处。

一是高压线铁塔下。

铁塔可能有30米高,其下,信号很强。

二是高楼下面。

高楼的影响,信号也很强。

如果能较准确地知道电流的数值,就更好了。打算再做一个大表头的大环机。正在寻觅表头。

这个微波塔,估计有五十米高,信号肯定错不了。但它在变电站的围墙内,“闲人免入”,进不去。

还看到一把竹材骨架的大伞,将来如果能找到一个,也许可以用作大环的支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