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量计量插座(功率计量仪)不显示

楼主(2018-10-27):
从箱底泛出来试用看看,刚插在插座上屏幕字迹一闪便消失了,后来长时间插在插座上并连接用电器,显示时间一点点变长了直至正常显示了,那就常插在插座上吧,但后来就一点都不显示了,屏幕上什么也没有了!请教:何故?能否搞好?

网友A(2021-01-04):
修复成功!

根本原因是那个黄色的安规电容0.47uf的失效了,电容值已经小到0.15uf了,换了就好了

检修过程,首先分析电路,根据电路走向分析工作原理,尤其是电源部分的分析:
测量5V处电压只有3.6V,测量78L05的输入只有5V,再往前的稳压管处电压只有7V,看反面丝印有标注应该是12V,由于电压明显比正常要低,就分析有两种可能,要不就是阻容降压部分元件有问题要不就是负载电流太大造成电压跌落

先测量电流,在稳压管前面有一个大功率的100欧电阻,通电后测量这个电阻压降是0.5V,计算后得到通过这个电阻的电流只有5ma,根本不大;
那么就怀疑电源部分零件,由于电流太小,那么很有可能是阻容降压的电容容量下降,造成供电能力差,我就焊下来一个电容脚,用LCR表测量这个电容的容值:

明显比标称值要小很多,找了个新的安规电容0.47uf换上通电,全部功能恢复正常;

实测正常工作情况下,100欧电阻上压降是1.5V,估计电容输出电流应该在15ma,稳压管处电压是12V,78L05输出是5V就正常了,前面照片上红色粗体字就是标注的这两个电压的测量位置;

建议替换这种阻容降压方式为微型220V变12V那种小开关电源模块,我现在手里没有,以后有了就给他改造掉,阻容降压虽然简单成本低,但是效率太差,无功功率太大,功率因数太低,当然短时间测量一下无所谓,如果长时间用就不经济了

楼主(2018-10-27):
买来根本没用过几次

网友B:
估计降压控制电路问题,或者里面的记忆电池电量不足,好像也有的用法拉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降压控制电路问题,或者里面的记忆电池电量不足,好像也有的用法拉电容的!

后面有个电池仓里面有两枚电池。
记忆电池没电时插在电源上也不显示啊?

网友C:
换电池吧  自偶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池吧  自偶数

换电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池吧  自偶数

换上电池有显示了,但不计量了,电压也测不了了。

楼主:
也不能复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上电池有显示了,但不计量了,电压也测不了了。

拆开看看吧 我以前有一个同样故障  线断了一根  焊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吧 我以前有一个同样故障  线断了一根  焊上就好了

之前拆过,这回再拆开看看。

网友(2021-01-04):
我这个也是有毛病,外挂了一个3V电池显示可以,但是插电电压显示0,偶尔130V闪一下,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其实就是降压电容失容

网友(2021-09-12):
引用 网友A:
修复成功!

根本原因是那个黄色的安规电容0.47uf的失效了,电容值已经小到0.15uf了,换了就好了

很好的帖子!!

偶的昨天也没动静了,拆开好像只是个涤纶电容,还不是安规,有空找个先换了再说。。。

网友(2021-10-28):
安规电容选的耐压太低。容易失效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的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