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养生壶(原创)

楼主(2018-10-27):
       下午一个同事的妹妹来到小店,拿出一个养生壶让我帮忙修理。故障现象为老是出现E1,另外触摸开关也不灵,这种小厂生产的杂牌家电我以前很少修过,因熟人关系先接下来吧。网上查了一下也没找到资料,只好摸索试着修。
       打开看了一下水壸和底座连接插头有五根线,二条为加热发热盘用,一条保护接地,另二根为传感器引线,出现故障E1应该是传感器插头接触不好引起的功能性保护。把底座中心的插座调整了一下,E1不再出现,触摸开关不灵的原因我从电源着手,因为这类小家电大都用的阻容降压,根据经验电源部分的电容易出现容量下降引起各种问题。我把那个1UF的电容拆一量只有不到0.7UF,换一只后故障排除。

网友:
看似简单的故障排除,没有理论和实际的积累没这么快修好的。厉害!

网友:
我也有养生壶,现在知道万一有故障知道怎么修理了!谢谢!

补充内容 (2018-10-28 11:25):
谢谢无悔君加分鼓励!

网友:
是怎样养生的?

网友A:
请教下,这个原理是不是类似电磁炉啊,还是就是简单的电炉丝加热

网友:
一击中的,功底使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这个原理是不是类似电磁炉啊,还是就是简单的电炉丝加热

带控制电路的电水壶。

网友B:
好经验。确实如此。
不少类似的阻容降压电路的控制板(如风扇等)。都是这颗电容惹的祸。
看似发光管亮,与电源无关,表现是开关不灵,实际是电流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这个原理是不是类似电磁炉啊,还是就是简单的电炉丝加热

就是普通水壶加个控制电路

网友:
无悔君的理论和实践水平了得

网友:
学习了。经验丰富、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这个原理是不是类似电磁炉啊,还是就是简单的电炉丝加热

就是普通的电茶壶,电炉丝加热。没电磁炉那么复杂。
增加了控制电路,起到控制温度,时间,实际就是控制双向可控硅的通断。

网友:
看我换下的,标1.0微法,实测只有0.1微法了,差距太大,换掉就好了。

网友C:
这种多功能触摸的养生壶,10个有9个半都是同一个电路,有些甚至程控芯片换过来都能点亮功能还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多功能触摸的养生壶,10个有9个半都是同一个电路,有些甚至程控芯片换过来都能点亮功能还没错。

统一机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经验。确实如此。
不少类似的阻容降压电路的控制板(如风扇等)。都是这颗电容惹的祸。
看似发光管亮, ...

这经验太宝贵了

网友:
楼主技高一筹,小问题手到擒拿。

网友:
我看过不少养生壶,应该只有功能多少差别。

补充内容 (2018-11-4 18:02):
谢谢无悔君加分鼓励!

网友:
关键楼主知道从哪下手,这是一个基本维修师傅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