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怎么接台灯的接线

楼主(2018-10-27):
10930577

老师能教我一下怎么接线吗?另外我看上面写的220v应该可以插电吧。

网友A:
白色-L,黑色-N,红色-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L,黑色-N,红色-接地。

亮了,万分感谢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亮了,万分感谢老师!

不客气,因为接线图都熟记在脑袋里面,这是最简单的日光灯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因为接线图都熟记在脑袋里面,这是最简单的日光灯接线。

老师在请你教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如果没有这个日光台灯也能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在请你教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如果没有这个日光台灯也能亮吗?

这是一只容量为0.047微法、耐压为250V的电容。用途无法确定。因为你的图片拍摄的不全面。

网友B:
消除开灯时浪涌对其他电器设备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只容量为0.047微法、耐压为250V的电容。用途无法确定。因为你的图片拍摄的不全面。

他是和台灯的开关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除开灯时浪涌对其他电器设备的干扰

如果没有这个电容也能用?

网友B:
是的,就是一个防打火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一个防打火作业

不装会有什么安全问题吗?

网友B:
您随意,不对你家庭生活安全做任何保证,只是跟帖解答您的台灯问题,您不放心,还是不要拆掉这个电容就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随意,不对你家庭生活安全做任何保证,只是跟帖解答您的台灯问题,您不放心,还是不要拆掉这个电容就好, ...

好的明白了,多谢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是和台灯的开关在一起

减少电路在开闭时候的浪涌电流,并可以抑制电感原件(如镇流器)在工作中产生的高次谐波。电容对灯管的工作没有影响,让它按原样就行。不要拆除它,以保证电器安全和电网的洁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少电路在开闭时候的浪涌电流,并可以抑制电感原件(如镇流器)在工作中产生的高次谐波。电容对灯管的工 ...

因为我一共有两台,是还有个台灯,但是电容坏了,这个是我淘宝找的老师看看是不是可以替代用?我在想要不要配一个还是就不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