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一台用51单片机控制的AKC6955芯片的收音机

楼主(2018-10-28):
  两个月前和AKC4926一同买了AKC6955芯片,将AKC4926制作成功之后,一直没有时间制作AKC6955,这几天有时间,制作了AKC6955芯片的收音机,采用51单片机控制,用LCD1602显示,小键盘在淘宝上陶的4×4键盘。中波白天能收到十七八个电台,强台接收效果可以,抗干扰效果不好,噪声较大。效果不如AKC4926。

网友A:
收音芯片如何连接?写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芯片如何连接?写入程序?

将AKC6955的时钟接口和数字接口和单片机随意的两个接口相连,就能进行数据读写,要遵守I2C协议。AKC6955看是要写十多个字节的控制数据,其实不用那么多,接通电源后,AKC6955自己就初始化了,输入0X20启动AKC6955的I2C,输入0X00地址,接下来第一个数据是控制字节,可选择收音机是否工作,选择的是调频还是调幅,是快速选台还是频率直接输入,第二个字节的数据是波段选择,第三个字节和第四个字节是频率控制字。仅输入四个字节的数字控制,收音机就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系列单片机管脚辐射较大,不好处理,建议换其他系列的,譬如ST的,EMI指标好很多

有时间用其他型号的试一试。单片机对外有动态的电流驱动输出时,对收音机就有干扰,如频率显示不能用动态扫描,不能从收音机芯片中连续读取场强信号等。单片机的时钟震荡电路随设计的很短,但是高倍谐波还会干扰调频。

网友:
磁棒远离单片机看下。以前用rda5830时,磁棒必须远离单片机,否则有嗒嗒声。还有,使用低速晶振看下

网友C:
磁棒要远离单片机,更要远离1602屏, 那些元件都不带抗干扰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棒要远离单片机,更要远离1602屏, 那些元件都不带抗干扰保护。

单片机已屏蔽在金属盒中,1602屏无法全部屏蔽,且对中波干扰很大,有时间换一个静态的LCD 屏在试一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已屏蔽在金属盒中,1602屏无法全部屏蔽,且对中波干扰很大,有时间换一个静态的LCD 屏在试一试。

有没有什么屏幕对收音无干扰的,静态lcd是个什么屏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什么屏幕对收音无干扰的,静态lcd是个什么屏幕啊

我在网上还没有找到没有干扰的LCD屏,我所说的静态LCD屏是用LCD数码管,用DC4015芯片驱动的显示装置,不是动态扫描的,我制作的点点统调收音机是用LED数码管配合DC4015制作的,对收音机无干扰,因为每更换一次台,对显示屏数据只输入一次,正常收听是时,显示屏中没有交流信号。静态LCD数码管是每一个笔画对外就一个引脚。

网友E:
我也买了几片AKC.

我也买了几片AKC6955和6952也准备做收音机。但不懂单片机更不懂程序。楼主有时间讲讲收音机单片机电路链接,单片机怎样装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了几片AKC.

用Arduino 直接 类似C / C++

更方便

网友E:
用Arduino 直接 类似C / C++
?是什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Arduino 直接 类似C / C++
?是什么电路

不是电路 是一整套开发工具 一搜就有

网友E:
搜到啦单片机开发板,新东西学得慢,我这也有类似的东西不懂不会弄。

楼主(2018-11-27):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了几片AKC.

AKC6955与单片机的连接只有两条线,用的是I2C通信协议。我用的是Keil软件开发的程序,用的是汇编语言,AT89C51芯片的下载线在网上购买的,软件在网上下载,此下载线不能烧录STC宏晶的芯片,STC芯片可以通过电脑串口直接烧录,烧录软件可在宏晶公司官网上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到啦单片机开发板,新东西学得慢,我这也有类似的东西不懂不会弄。

制作AKC6955收音机的单片机主要是键盘输入,波段及频率显示,不要用开发板,价格高,一些功能用不上。如此开发板中除STC单片机的其他芯片都用不上。

网友F:
楼主可以分享代码吗?
想玩玩这个,纯粹娱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分享代码吗?
想玩玩这个,纯粹娱乐。

可以,此代码需按照我发的电路图连接,我用的是自学的汇编语言,很不正规,可能看不懂。如需要发个邮箱。

楼主:
发一段AKC6955收音机的接收视频网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此代码需按照我发的电路图连接,我用的是自学的汇编语言,很不正规,可能看不懂。如需要发个邮箱。

非常感谢!请发到
pangzi0801@163.com

楼主:
源文件已发送到邮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作AKC6955收音机的单片机主要是键盘输入,波段及频率显示,不要用开发板,价格高,一些功能用不上。如 ...

谢谢您的解答。我准备一下元件试试。

网友G(2019-10-02):
调频调幅和频率是对应好的吗,覆盖航空波段,但手册上为调频,不知能否切换为调幅。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频调幅和频率是对应好的吗,覆盖航空波段,但手册上为调频,不知能否切换为调幅。

调频调幅频率覆盖等,都是芯片设置好的,调频调幅和频率是对应的,见官方资料,我们无法改变。所以芯片中的调频频率覆盖不能切换成调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频调幅频率覆盖等,都是芯片设置好的,调频调幅和频率是对应的,见官方资料,我们无法改变。所以芯片中 ...

好的,谢谢,我就不去尝试了。

网友:
希望楼主能共享一下控制程序,这样我们制作起来非常容易

网友:
我也想用AKC6951做个调频收音机,6951和6955有什么区别?

网友H(2019-11-12):
请教changwanren老师,我想用mega8控制6955,您说只要写入0--3寄存器就完成了6955初始化。想问一下写完reg0、reg1、reg2-3寄存器后芯片就自动在寄存器2、3值所确定信道频率上工作了吗?想要改变频率只要把信道号(已设置好reg0的6位和reg2的5,6,7位)直接写入reg2,3不用再做其他操作就可以了吗?使用手册里寄存器表说明的这一句  “波段仅是芯片内seek逻辑有效,针对tune逻辑,可在任意点频调台”  看的我很疑惑。seek逻辑我理解了是自动搜台,但tune逻辑是什么如何操作?如果tune逻辑与波段设置无关只要直接改写reg2、3中信道号就能改变频率那么reg1寄存器波段的初始化有何意义?而且reg4自定义波段的起始信道号和reg5自定义波段的结尾信道号也没啥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changwanren老师,我想用mega8控制6955,您说只要写入0--3寄存器就完成了6955初始化。想问一下写完reg0 ...

时间长了,忘得差不多了。tune操作就是向寄存器02-03输入信道号就可以了,03为地八位。02的后5位,为信道号的高5位。自动收台的控制在00寄存器中。
若直接输入信道号,04寄存器以后的不用动,初始化后完成厂家的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长了,忘得差不多了。tune操作就是向寄存器02-03输入信道号就可以了,03为地八位。02的后5位,为信 ...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H(2019-12-16):
麻烦问下老师您做了存台功能吗?有关机数据保持功能吗?如何实现的用eepo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麻烦问下老师您做了存台功能吗?有关机数据保持功能吗?如何实现的用eepom吗?

没有存台功能,也没有数据保持功能,因为采用89C51芯片中没有外加eeprom存储,若想有此功能,外加一直24C01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已屏蔽在金属盒中,1602屏无法全部屏蔽,且对中波干扰很大,有时间换一个静态的LCD 屏在试一试。

焊屏蔽罩对MCU产生的干扰是没有用的,地线那边过来。如果有开关型DC-DC和背光驱动更是火山浇油。

网友(2020-03-03):
引用 楼主:
将AKC6955的时钟接口和数字接口和单片机随意的两个接口相连,就能进行数据读写,要遵守I2C协议。AKC6955 ...

能再详细的介绍一下6955寄存器的设置吗?
正在学习这个块子,感谢

网友I:
用51单片机会干扰中波和短波吗?一直也想弄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51单片机会干扰中波和短波吗?一直也想弄一个试试

51单片机干扰不大,液晶显示屏对中波干扰较大。

网友G(2020-04-18):
最近又想用6955芯片,ssop焊接没把握,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或者有谁能帮忙焊好转接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又想用6955芯片,ssop焊接没把握,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或者有谁能帮忙焊好转接板的

用普通20瓦烙铁焊接,先要在pcb板上和芯片管脚上涂上酒精松香溶液,关键管脚要对正。不要怕连片,连片后用多股细铜芯线沾松香溶液后,配合电烙铁在连片后焊接,可把连片的焊锡带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源文件已发送到邮箱

我正在实验这个电路,请楼主发一份源文件,学习学习,致谢。
邮箱:mc3362@163.com

网友(2020-06-20):
请楼主发一份源文件,学习学习,多谢了
QQ413711132邮箱

网友(2022-03-22):
请楼主发一份源文件,学习学习,多谢了 QQ435320349邮箱

网友:
不得不说这收音芯片简陋了一些,显示可以用12864液晶屏串行,线束只用五个就行,楼主用1206并口用了十多个线也不嫌多,干扰可想而知,单片机也可以用stc89c52,可以掉电存台。

网友(2022-07-11):
这个芯片好像淘宝上只有深圳一家公司在卖,价格不高,运费高。准备搞一台试试

网友(2022-11-10):
用过AKC6958吗

楼主:
AKC6958没用过。

楼主:
容量不大,发个压缩包。

网友:
把单片机和1602屏做一下电磁屏蔽,看噪音会不会基本消失。

网友:
这种DSP芯片好像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