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频率发生偏离问题

楼主(2018-10-28):
请教各位大侠,我的S2000最近出现两个问题,不知是哪里出现毛病:
一是接收FM波段各个台频率出现偏离,比如中央经济台应该是91.4,现在调在91.35才能清晰,各台均为是这样;二是自动搜索存储电台不能存储,手动存储还可以。

网友:
切换通带选择试一试。

网友A:
鉴频中周重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鉴频中周重调就好了

重调鉴频中周如果没有监测是很难调准的,必须找到CPU自动存台的判断脚,用电压表监测电压,在调整鉴频中周,当收到电台时,向里和向外调整中周时,在很小的调整范围内,此脚电压由最高变为最低,或由最低变为最高,然后调到最高和最低电压中间的电压,才是调准了。

网友:
中周内谐振电容变质

网友:
我的机器有同样问题,Philips2999。
调整鉴频中周磁芯,就好了。
调时用电压表监测鉴频二极管后面电解电容两端电压,电压最高为调准了。
如果有资料,几个回路都调一下,能提高灵敏度,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