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改开关源做电子管灯丝电源

楼主(2018-10-28):
      一直感觉电源变压器太笨重,看到群里有朋友用开关源做灯丝电源。试着用从论坛买来的50W开关电源改了一个
灯丝电源,效果还不错,目前灯丝稳态负载在总功率58%时可以直接启动。性能需要进一步试验。

在二手电子那购买的12V开关源

在二手电子那购买的12V开关源

拆下变压器,准备改绕

拆下变压器,准备改绕

拆除磁芯,与绝缘露出线包

拆除磁芯,与绝缘露出线包

驱动芯片工作电源绕组

驱动芯片工作电源绕组

更换输出电压反馈电阻

更换输出电压反馈电阻

2只6N5做负载

2只6N5做负载

电压1秒后达到6.3V,电流稳定在4.6A,

电压1秒后达到6.3V,电流稳定在4.6A,

网友:
我以前改制过不少灯丝电源。就是找输出电流在3A以上的5V开关电源,调整一下TL431的分压电阻即可。5伏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调高1.3V,只需调整分压电阻即可,要是调整幅度超过2V,就得增加开关变压器次级绕组1匝。所以使用5V开关电源改制6.3V灯丝最为方便。当然了12V开关电源,改制两只相同电子管灯丝串联电源12.6V也是很方便的。上调0.6V即可。开关电源标称电流,调整后减半使用。比如找到一只输出5V3A的,调整到6.3V,正好可以供6P1X2和6J1X2 的灯丝使用。我做过好多这样的,开关电源做这样的胆机灯丝,温度不高。非常稳定。

楼主:
6图:  更换了电容,容量加大了一倍。耐压16V的电容即可。
输出电压反馈电阻由10k更换至4.7k(3.9k更合适可惜手中没有)勉强可用。

网友:
请教您。按您的这种改法可改高压输出吗。(6V改到250v。200ma).谢谢很感兴趣但又不太懂。

楼主:
"按您的这种改法可改高压输出吗。(6V改到250v。200ma)"
应该没有问题,在工艺上应该按论坛中的办法,分段整流然后叠加。
过几天有空了,就做输出高压试验。感觉做灯丝比较难。难点在灯丝冷态时,电阻太小接近短路,输出电流大,有些电源一直处于过流保护状态无法启动。

网友A:
提个建议:先将灯丝回路串电阻,启动供电后延时将电阻短路,这就万事大吉了!

楼主:
    "先将灯丝回路串电阻,启动供电后延时将电阻短路,这就万事大吉了!"这个方法考虑过,但是觉得很麻烦,这个方式要有一个控制电路和继电器,当电流达到5A
后继电器触点容量就必须要考虑。个头不能小。

楼主:
6.3伏交流指的就是有效值。所以直流也得6.3V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无私的交往。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您的这种改法可改高压输出吗。(6V改到250v。200ma)"
应该没有问题,在工艺上应该按论坛中的办法,分段 ...

谢谢您的达复。等您的好消息。祝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个建议:先将灯丝回路串电阻,启动供电后延时将电阻短路,这就万事大吉了!

  负温度系数的NTC啊。选大电流型的。

楼主:
   我也发现,“调整后减半使用”的问题。所以才有了“目前灯丝稳态负载在总功率58%时可以直接启动。”的经验。现在目标是想把灯丝稳态负载,提高到70%-80不知道是否可行。
    或者使用一个电源把高压与灯丝全部负载起来,这样目前的58%灯丝负载水平就可以用了。但是高压必须单独再做一个调整电路才好,怕有高压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
曾经用优质12V电源适配器为灯丝供电,但是音频中出现高频噪音干扰,难道是适配器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