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高压直流电子保险丝,效果不错

楼主(2018-10-28):
胆机电源部分制作最怕的就是高压短路,电子管的还好点,不会马上烧掉,晶体管的如果没有保护电路,常常会立刻挂掉。尤其是为了加强滤波效果,电解电容用大些,短路时声音更是很大。一般在电路中常加入保险管防止短路,但是保险管因为容易氧化,所以对音质会有些影响,采用电子保险丝,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电路图如下

楼主:
实物图,短路保护电流70MA。 实际通电测试效果很好,100-500V 均能正常工作。保险丝工作时红色LED发光,电路电流为3mA。短路去除,一两秒钟就恢复正常。

网友:
这电路很有用,电流可调最好了。

网友A:
不错的电路,也跟着琢磨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电路,也跟着琢磨一下

开关管DS脚间距有点小,四五百伏时可能不安全。
再打板应该在DS间增加开槽,或者把间距拉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DS脚间距有点小,四五百伏时可能不安全。
再打板应该在DS间增加开槽,或者把间距拉大些。

多谢指教! 这点确实应该注意,当初设计时考虑到管子导通时压差并不大,5V左右,短路保护时才会有压差加上, 所以没想到耐压的问题。
为了提高可靠性,还是应该开槽更好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这点确实应该注意,当初设计时考虑到管子导通时压差并不大,5V左右,短路保护时才会有压差加 ...

以前做胆机电源只弄了限流,没想到您这个办法,学习了。很实用的板子,做胆机的朋友用得着。

网友C:
给它加一个桥式整流,是不是可以代替灯泡给修理开关电源带来方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它加一个桥式整流,是不是可以代替灯泡给修理开关电源带来方便呢?

这个电路只适合直流电路,不能用在交流电路里面。 而且电压要高于100V,电源输出的电流要大于80MA,才能在短路时可靠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胆机电源只弄了限流,没想到您这个办法,学习了。很实用的板子,做胆机的朋友用得着。

谢谢加分鼓励!  这个电路是在德国的一个网站看到的,以前做电子管测试仪,高压部分因为要考虑到管子短路时的测试状态,只是采用保险管或限流的方式总是觉得不太完善,这个电路现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红色的LED可以加到面板上,作为引脚短路的提示。

网友:
好电路,分享大家人更好!支持!

网友:
这个好。小制作保护大问题。收了

网友:
mos管可以根据电压来选择,低压用尽量用大电流低压mos管,导通电阻足够小。

网友:
很实用的小电路,收藏备用了,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