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环形变压器能做可调电源吗

楼主(2018-10-28):
麻烦各位师傅给看看 谢谢!
这个环形变压器能做0-120v可调电源吗?还需要什么
这个环形变压器还能做点什么

网友A:
这是麻将机变压器吧,线可能是铝的。120伏有点高,常见的稳压电源一般0-30伏,两个绕组有点高不成低不就。有能力120伏改成30伏左右就好用了。环形变压器还是比较好改的,拆除没用的绕组,穿绕10匝测下电压,计算所需电压的匝数,每匝线长,估算用线长度,做一个梭子,把线绕在梭子上慢慢在变压器上穿绕就行了。业余条件除此没有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麻将机变压器吧,线可能是铝的。120伏有点高,常见的稳压电源一般0-30伏,两个绕组有点高不成低不就。

在地摊6元买的,能制作可调0-30伏也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地摊6元买的,能制作可调0-30伏也行啊!

那就应该是铝线,铜线的不会这么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地摊6元买的,能制作可调0-30伏也行啊!

再买一个,两个120V对接,当隔离变压器用。

做电源的话120V太高了,除非您想做个一百多伏的电源,否则只能加另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买一个,两个120V对接,当隔离变压器用。

做电源的话120V太高了,除非您想做个一百多伏的电源,否则 ...

碰不道啊,就看见一个,买了,看见0-120v,
心思加个可控硅电子调压器就能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碰不道啊,就看见一个,买了,看见0-120v,
心思加个可控硅电子调压器就能行呢

可控硅调压也是一个办法,看你想怎么用了,目前120V端的电流不会大,等降低电压之后,内阻更大;还是如楼上说的,自己改绕次级到30V左右吧,加大线径,或者多股并绕,满足最大电流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麻将机变压器吧,线可能是铝的。120伏有点高,常见的稳压电源一般0-30伏,两个绕组有点高不成低不就。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调压也是一个办法,看你想怎么用了,目前120V端的电流不会大,等降低电压之后,内阻更大;还是如楼 ...

谢谢、、、、

网友D:
120v线拆了3根并绕,电压电流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v线拆了3根并绕,电压电流妥妥的

谢谢!那就是说120v的线拆除,分成3根一样长的线,用3根线一起绕线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就是说120v的线拆除,分成3根一样长的线,用3根线一起绕线对吗

对,3根电压就会降下来,电流也增大,就是绕线一定一定做好绝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就是说120v的线拆除,分成3根一样长的线,用3根线一起绕线对吗

其实不用拆。这种变压器120V绕组只有最外边一层。只要数准总匝数,将其断成4段、每段30V(制作30V电源交流电压24V就够),然后并联就行了,这样既保证电流够大、调整管损耗也会相应减小。
如果再细致一点:将它段成四个24V,余下的24V用作辅助电源(中间抽头)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3根电压就会降下来,电流也增大,就是绕线一定一定做好绝缘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不用拆。这种变压器120V绕组只有最外边一层。只要数准总匝数,将其断成4段、每段30V(制作30V电源 ...

谢谢,对我来说有点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对我来说有点复杂

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先测一下标称120V输出的绕组实际输出电压是多少,然后仔细数好总匝数,分段切割就是了。如果没把握、可以用缝衣针刺破绝缘漆皮测量电压。当然也需要认真仔细......只要保证每一段匝数相同、然后并联就没有问题。

网友:
先搞清楚一点,这120V输出端是自耦的还是隔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