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料有时能用得恰到好处

楼主(2018-10-28):
        在某宝上一块多钱买了4片压电陶瓷片,近日想实践下做个高阻耳机,用捡来的水管接头锯开做话筒,还挺顺利完成,接上了线。

        又找来一个废圆盒子的塑料盖,这样,初步完工。但接下来耳机梁怎么做,又是一个问题。本来想买个现成的,结果网上一查,价格都不低。后来发现有这样的耳机成品整个才十来元钱,拆下梁比单买划算太多,白赚听筒。但买回来一是梁不好拆,而且这么便宜的耳机外表还挺高端大气上档次,有点舍不得拆了,便决心废旧材料用到底。想了几天,忽然灵机一动,发现了家里空黄酒筒似乎可以利用。如下图:

        研究一番,感到上部可用,便将其用刀切了下来。它可以分成两条,一个是圆弧形的,适合放在外面,一个有双鼓的曲线,可以放在里面,将两者用热胶枪粘合起来,便是一个挺合适的耳机梁。

        将两者剪成合适的长度,用热胶粘合,这个梁比单条结实不少,下一步是要做听筒和梁的结合部。手头有抽气拔罐里那个磁筒,直径刚好,稍长些,从中间锯断,用热胶粘在梁上面那个塑料条上。耳机梁初具规模。再用pvc水管做两个环,用一个细塑料管做插头,都上好螺丝,将听筒和梁结合成一体。

        至此,耳机已经成形。下一步是进一步完善。先做两个听筒垫。没有那种很软的海绵,只好用快递盒子里垫的泡沫代替,只是硬一些,剪成下平上弧的圆环,再将废丝袜剪成两段,从中间穿过包好,用乳白胶粘好。之后用热胶粘在两个听筒上。感到耳机梁边缘剪得不够齐整,有毛刺,再用旧缎带将上部缠上,一个还颇为像样的耳机就算完工了。

做梁的上部

做梁的上部

做梁的下部

做梁的下部

完工的耳机梁

完工的耳机梁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楼主:
        买来的耳机,常会感到紧,夹头,用这个做的梁则比较柔软,但又不至于脱落。这也是用这种塑料条做梁的一个优点吧。

网友:
这丝袜利用得巧妙!贴在耳朵上还能隐约感觉到一丝丝原主的温柔性感吧?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音质怎样?

楼主:
音质就不好说了,感觉灵敏度不高,主要想用在矿机上,但现在没有好的天线和地线,信号不行收不到,正在想法改进中。插在小收音机上试,阻抗不对吧,灵敏度大概也不行,声音比较小,音质只能说一般了。

楼主:
        再发两个用废料改的用品,都是电脑桌上没用的放置架。两个小小的桌面和支撑的合金架,架子是丁字型,横的是方管,立的是圆管。扔在柜子里好久了,翻出来先改了一个焊架, 圆管上部用来安放大镜,镜框是净水器里拧滤芯的板手,用热胶将断了手柄的放大镜固定住。那个大螺丝是网上买洗衣机临时固定的螺丝,用在这里正好。剩下另一个架则改了一个台灯,圆管上安灯头,方管里隐藏着电线,短堵头安了个按键开关。至于那几个小玩艺儿,其实主要是用来遮架子上的螺丝孔的,顺便起装饰作用。

网友:
值得借鉴 学习  点赞!!!

网友:
压电片频率太高,如果空间允许可以把压电片后面贴一块废喇叭纸盆。

网友:
楼主比较厉害,这手工做的不错。

网友:
高手啊,丝袜都被你利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