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在1000KHZ及1300KHZ附近的汔船声怎样消除?

楼主(2018-10-28):
有一台中波机在1000KHZ及1300KHZ附近有卟卟的汽船声很烦人的,不知道怎么产生的,有什么方法消除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解电容全换过了,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它只在两个点出现,不是整个波段都有。

其真实频点应该是二、三倍中频频率,即930和1395KHz。这是检波二极管产生的倍频回馈形成自激阻塞。重点检查检波滤波电容是否开路,变频管和中放管电流是否增大。

网友A:
应是你的超外差机本地振荡过强而引起,如有仪器测量,变频管发射极振荡电压一般在160mv左右为适宜,

振荡过强可以这样解决;A在振荡线圈抽头端加串入数十欧电阻,

B检查变频管工作电流并调整小些,看汽船声是否可减去,

C如果是自制机,可能振荡部分引线过长/离磁棒等天线部件过近/离一/二中放电路过近.

D检波级(含滤波零件/检波二极管)离磁棒太近。

E二中放与磁棒距离太近

F第二级电源退耦电解失效,更换并另加并0.1uF塑料电容

G磁棒线圈位置放错,应以初次级地/地端相互靠近为宜,不可反方向放置.

H喇叭或喇叭线太靠近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你的超外差机本地振荡过强而引起,如有仪器测量,变频管发射极振荡电压一般在160mv左右为适宜,

振荡过 ...

好的,谢谢,我一项一项来检查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你的超外差机本地振荡过强而引起,如有仪器测量,变频管发射极振荡电压一般在160mv左右为适宜,

振荡过 ...

再请教一个问题,有的电路在本振输出这样一个陷波电路,估计应该是中频陷波。它的作用是不是用于消除我碰到的这种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一项一项来检查一下看看。

也有可能是电源退藕电路不好了,恰好在这两个频率点同低频干扰引起了自激。检查一下退藕电路的工作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电源退藕电路不好了,恰好在这两个频率点同低频干扰引起了自激。检查一下退藕电路的工作情况。

电解电容全换过了,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它只在两个点出现,不是整个波段都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解电容全换过了,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它只在两个点出现,不是整个波段都有。

那就看看是不是本振过强,如果本振也是正常的就看看是不是有虚焊造成了接触不良或者阻塞现象,再不行就只能看看低频电路是不是有问题了。收音机里边高低频电路有些时候互相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看看是不是本振过强,如果本振也是正常的就看看是不是有虚焊造成了接触不良或者阻塞现象,再不行就只 ...

本振耦合电容是0.01U,会不会太大了些?我看一些机型只用2200P。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振耦合电容是0.01U,会不会太大了些?我看一些机型只用2200P。

我怀疑你这是共基电路的接地电容吧。。。。共基电路那个电容是交流接地用的,0.01应该也阔以。。。

楼主:
晚上把本振耦合电容换成了2700P,汽船声就没有了。只是还有一点点啸叫,不仔细听不出来的那种。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荡/变频管发射极电容,在中波收音机中常用的有4700p、6800p和0.01μ,小于4700p的不常见。这个电容大一 ...

这个电容小了会影响灵敏度吗?这个要考虑一下哦。

网友:
这是自激现象,我还是不久前从本坛学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晚上把本振耦合电容换成了2700P,汽船声就没有了。只是还有一点点啸叫,不仔细听不出来的那种。谢谢各位。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先别学,楼上有大虾说会影响灵敏度,我想再换6800P的试下看。现在手头没这个容量,得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