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论坛找一个PLANTRON收录机图纸

楼主(2018-10-28):
万能的论坛找一个收录机图纸,FM声音小,还失真。没有图纸不敢动手。求一份图纸

网友:
这种机器图纸找不到的可能性大。建议拆开,直接分析电路板

网友A:
清洗波段开关,调鉴频线圈,在不行别修了。机子太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洗波段开关,调鉴频线圈,在不行别修了。机子太垃圾。

中波音质很好。2个小内磁喇叭,舍不得扔。。。

网友B:
这美国牌子的资料几乎没有 出过一款+TV的三合一卡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美国牌子的资料几乎没有 出过一款+TV的三合一卡机

美国的,应该是杂牌贴牌收录机吧!
这种收录机还是常见的,估计是组装的杂牌货,图纸资料很难找到,甚至根本没有,可以看用的什么芯片再参考该芯片的应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国的,应该是杂牌贴牌收录机吧!
这种收录机还是常见的,估计是组装的杂牌货,图纸资料很难 ...

FM立体声解码是AN7410,,前面是晶体管分立原件。。

网友D(2020-04-29):
你好,找到了吗?我也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找到了吗?我也需要

拆了零件,电路太复杂修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了零件,电路太复杂修不好

我的是收音部分怎么转来转去都没台,混频及以后的中放都正常,也起振。后来发现竟然是四联坏了,轴转但是里面的金属片不跟着动,换了一个443BF好了。少见吧!
你的喇叭转一个给我如何?我的有一个纸盆烂了,sqwu@sina.com

楼主(2020-06-01):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收音部分怎么转来转去都没台,混频及以后的中放都正常,也起振。后来发现竟然是四联坏了,轴转但 ...

喇叭拆的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