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优利德万用表上面的最大最小值按钮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8-10-29):
请教各位老师,优利德万用表版面上面的最大最小值按钮起什么作用,就是图片上的蓝色按钮。感觉对测量数据没有什么变化的啊?

网友A:
这个表我也有一个,感觉可以,就是不知道怎么校正精度,没有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我也有一个,感觉可以,就是不知道怎么校正精度,没有电位器。

那个蓝色按钮是什么功能?怎样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蓝色按钮是什么功能?怎样使用?

不知道,说明书都扔了。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
好像是:比如测电压,电压有波动时,显示测的最小电压/最大电压。个人推断,大家讨论。

网友:
最大,最小

网友:
不是标注着最大或最小值吗?测量时候按下那个键记录,看液晶屏上端符号。

网友:
可以锁定最大和最小值,我的表是这样

网友:
就是字面的意思啊,Delta差值, Max最大值,Min最小值

差值很好理解了,就是测量值相对于参考值的差值。
最大值,最小值应用太多了,比如你看一个方波信号,理论是5V的振幅,看过冲和预冲对应的最大电压和最低电压达到的数值。
其他常用应用场景就更多了,是非常实用的功能。

网友(2024-12-11):
插220伏,然后都按一遍就明白了。

网友:
这表是软件校准的,方法问一下度娘吧。

网友:
可能因为你测的是稳定直流,所以MIN/MAX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你测一个波动的电压,按下MIN/MAX会让显示值变成最小/最大值,而且这个功能不一定会在电容档起作用,你换到电压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