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帖

楼主(2018-10-29):
各位路过的老师傅,大家好!
    在这里请教一个问题:刚买了一个诺普声所谓的前胆后石功放,拆解后发现只有24v给胆管供电,双声道2个6N1和2个6P1,采用阴极跟随器输出,想知道这个这两个管子在24v下能工作吗?
    没有采用倍压整流的手段,就是正负12v到板子上,屏级接正12v,阴极通过阻容到负12v。

楼主:
真心等待指教!谢谢!

网友:
这么低的电压,电子管就属于装饰件了。

楼主:
请真懂电路的人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非常感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真懂电路的人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非常感谢啊!

你看看6N1和6P1的参数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连管子曲线都不用看。

网友:
退货吧,费物。

网友:
顶彗星老师!

网友:
诺普声基本可以确定是假胆机

网友:
这些管子都是高压下应用的,低压下基本无戏。楼主要在低压下用,应该选低压管(灯丝1.5V)的即可。

楼主:
我就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灯丝是单独供电的,不接灯丝是不响的,拔掉管子不响的。

网友:
阴极通过阻容到负12v 灯丝能亮?

楼主:
这是根据PCB绘制的电路图,只画一个声道。图中应该是±12v,是我标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根据PCB绘制的电路图,只画一个声道。

图中电压应该是±12v,我标错了。

网友:
是我看错了把灯丝当阴极了

网友:
直接退货吧  这样的电子管 就是个摆设

网友:
首先是这个是不是假的电子管机器就得看你怎么认为了,信号确实是通过了电子管,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真的电子管机器。
那么这个究竟属不属于电子管扩音机,也就是电子管音频功率放大器呢?
首先说,这个机器用了两级阴极输出的电子管,这个构造只能放大电流,无法放大电压,电子管输入阻抗极高,如果推动信号电压够高的话,一级阴极输出器一般就能满足阻抗匹配要求,何必像这样脱裤子放屁搞成两级阴极输出器?
其次,这些电子管的工作电压太低,即便是匹配阻抗放大电流,也并不乐观,因为这种情况下电子管的工作电流是很小的,采用阴极输出器24V供电还不如采用一只13P1P,起码阴极输出能靠低内阻和大电流输出相当的功率,而且100%电压负反馈也能修正非线性。
总的来看,电子管还是需要高压,基本上降低屏压使用的情况,除了栅极检波器基本上都大靠谱。

网友:
现在的JS都敢正大光明的忽悠顾客了,当然是不了解胆机的人,看到这里,真为那些上当受骗的人感到不平!

补充内容 (2018-10-30 09:05):
其实可以利用机箱改造成真正的胆机还是不错的呀!

网友:
样子货,假胆机,垃圾玩意

网友:
就点亮了灯丝

网友A:
假货:
1.6N1在12V时是有电流的,但是输入峰值大于约0.5V,屏级即输出失真;所以该机用了跟随电路,无电压放大。
2.前级的功能应是电压放大;而此机后级石部分本身就有前级放大功能,所以此胆部分只是提供了通道,无任何意义,徒增噪声和失真。

楼主:
    还请懂行的给点建设性的意见:
    1.告知这样的电路电子管能不能工作,我也认为电子管必须要高压,但现在的现实是机子声音还是不错的。
    2.我今年也快50岁了,记得11岁的时候开始接触矿石机,当时有一本书《少年晶体管收音机》使我踏进了电子世界的大门,但就是没有接触过电子管,所以对电子管知之甚少,才有此疑问。
    3.至于各位路过此贴,看后一些主观评价就不要说了,我真心的请老师给我答疑解惑,在此先对能给予帮助的老师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货:
1.6N1在12V时是有电流的,但是输入峰值大于约0.5V,屏级即输出失真;所以该机用了跟随电路,无电压 ...

谢谢指教!

网友B:
两级管子,接成阴极跟随器,在低压下应该能工作,无增益,有音染。也许这就是设计制作的目的。以常规的胆机设计思维去推断,你就输了。

记得音乐传真的小胖猪否?曾经风靡一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级管子,接成阴极跟随器,在低压下应该能工作,无增益,有音染。也许这就是设计制作的目的。以常规的胆机 ...

何必还要三级管,弄两只二极管掉头一并算了!
知道6N1低压下的曲线吗?
胆机的就是专门制造失真和噪音为美?

楼主:
还真不知道6N1低压下的曲线,能给出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级管子,接成阴极跟随器,在低压下应该能工作,无增益,有音染。也许这就是设计制作的目的。以常规的胆机 ...

谢谢指教!今后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灯丝是单独供电的,不接灯丝是不响的,拔掉管子不响的。

你以为诺普声是傻子吗?通过管子内部的电极链接拔掉当然不出声了 可以确定是假的胆机退货吧

网友:
每年这种东西我都给烧友改了不少几百块的东西退货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请懂行的给点建设性的意见:
    1.告知这样的电路电子管能不能工作,我也认为电子管必须要高压,但 ...

看了您的电路图,这个和用电子管做整流一个道理,说他电子管是摆设吧,明显不对,说有作用吧,还真有那么一点,有多大作用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E:
把音源从电子管OUT处接入胆石机,看看功放输出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诺普声是傻子吗?通过管子内部的电极链接拔掉当然不出声了 可以确定是假的胆机退货吧

你拉倒吧!管子我测量过,别再说管子内部链接了好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拉倒吧!管子我测量过,别再说管子内部链接了好吧!

谢谢你给出的通俗易懂的解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音源从电子管OUT处接入胆石机,看看功放输出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正有此打算,所见略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您的电路图,这个和用电子管做整流一个道理,说他电子管是摆设吧,明显不对,说有作用吧,还真有那么 ...

谢谢你给出的通俗易懂的解释!谢谢!

网友:
,听到这个牌子我就笑了,,买套牛改成真胆机吧

网友B:
,牌子不论,就事说事,这么简单的电路,谁有兴趣搭个地摊试试?有结论了再来砖头。

网友:
点灯机,不错了,还能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牌子不论,就事说事,这么简单的电路,谁有兴趣搭个地摊试试?有结论了再来砖头。

你这话我爱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拉倒吧!管子我测量过,别再说管子内部链接了好吧!

内部连接这只是一种,另一种是灯丝串联继电器这个我亲自拆解过每年都要给烧友改一些这种胆机

网友:
制造失真的机器,你觉得好听,就值得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请懂行的给点建设性的意见:
    1.告知这样的电路电子管能不能工作,我也认为电子管必须要高压,但 ...

赞同 25楼说法。
阴极输出,另一个名称叫做阴极跟随。
你测绘的电路图也看了。

如果无误的话,不能直接判为所谓的“假胆机” 。 假胆机中,电子管只点亮灯丝,信号不经过管子,而阴极输出器中电子管虽然没有电压增益,但依然有信号流过,再者说,阴极输出器本身有变换阻抗和电流放大的能力。只因为没有电压增益就 泛泛的判为“假胆机”,有失偏颇。

  阴极输出器,由于自身百分之百的负反馈作用,阴极电位对栅极信号密切跟随,这个过程再百分百负反馈的迫使下,对外表现是,不用特性曲线的放大区来支持工作过程。  所以超低电压 (24V)是可以工作的, 也不是抬杠啊,别说6P1,就是以高压著称的211 、845 管,平常用千伏左右电压的,给通上24V屏压,做 阴极输出,照样能工作。只不过这种工况的效果、压缩、动态范围,就另说了。

网友:
版版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胆机不可?

呵呵!慢慢想,不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同 25楼说法。
阴极输出,另一个名称叫做阴极跟随。
你测绘的电路图也看了。

谢谢您客观的分析!给我的帮助很大,真心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客观的分析!给我的帮助很大,真心感谢!

不客气,
您在14楼的电路图,6P1的阴极 OUT后面接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客气,
您在14楼的电路图,6P1的阴极 OUT后面接的什么?

后面接的是音量电位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后面接的是音量电位器

请实测一下 图中的电阻和电容值,我进一步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实测一下 图中的电阻和电容值,我进一步分析一下

有空我再拆一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