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功放板求助

楼主(2018-10-29):
前几日网上(老五数码之家)买的蓝牙板,没有控制板,
东西还刚收到,晚上回家折腾,不知道有没有谁弄过这种板子,
对照第三张图,有3个问题:
1.左上角M+ m-是不是静音开关?
2.左下4*2的排针是按钮板,各针定义怎么查?
3.这个板子能不能直接5V进去,给电池充电

网友:
首先,sw那两个对应的针脚是开关用的,用的是电压分段,就是总线不同电压对应不同功能键,其他不明确,暂时有这么多

网友A:
1.m+m_应该是mic+和mic-,接咪头的
2.按钮板简单,接上电源和喇叭,找个镊子一个针脚一个针脚对地,会有语音提示(注意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电源定义脚,一般没有)或者,淘宝查is1681s模块的定义,都会有引脚说明,对照板卡插针接线
3.这种板子一般都是5v给电池充电的,但是从图中没看见充电接口,只看到电池接口,你看看蓝牙模块有没有1117系列的dc-dc稳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_应该是mic+和mic-,接咪头的
2.按钮板简单,接上电源和喇叭,找个镊子一个针脚一个针脚对地,会有语 ...

昨晚试了一下,两个GND找到了,图示A、B与地长短接,都能开机,A还能控制暂停跟继续播放。其他键怎么用就不知道了,然后试着试着板子坏了,报废一块,怎么都开不了机

网友:
碰到哪里短路了,要不然怎么会试坏呢。再买一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