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沃斯530扫地机吸尘电机代换

楼主(2018-10-29):
家里的科沃斯530扫地机吸尘电机坏了,含有轴承坏了电机噪音极大,要换电机了。网上一看这个吸尘电机要100元,太贵了。网上找到一个Nidsc的20W的吸尘电机,大小尺寸和原来的电机差不多25一只。绿线串10K电阻接正,上12V电瓶试机风量很大,测电流1.6A。装机试车一开机器就停,看来是电流太大机器过流保护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把电流降下来,该吸尘电机的绿线是脉宽调速线。用40106做了一个1%-99%的脉宽调速电路装上调速性能良好。把电流调到1.2A。上机试车完全正常。把地扫的干干净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瓦小了吧,我的300W也是充电的

你扫地机器人300W?

楼主:
手持是比小圆盘的扫地机器人功率大。

网友B:
扫地机器人功率都蛮大的,我家里都是150W,充电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地机器人功率都蛮大的,我家里都是150W,充电式的

12V150W 12.5A的工作电流,不知用的是什么电池,能工作多长时间。

网友C:
我家的让我拆 坏了 也是一个电机不转 现在 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让我拆 坏了 也是一个电机不转 现在 不开机

那个电机?把它修复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电机?把它修复呀。

能力 不行啊
喜欢拆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