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师有这种电源的电路或者懂这种电源。

楼主(2018-10-29):
最大电流只能到7安。带不动车载电台,想把电流扩大一点。求指点。电源IC是LM723.双358运放。

网友A:
使用723的可调电源 最大电流与那个功率管有关,如果非要加大电流只需调整一个电阻即可,这样的话估计功率管可能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723的可调电源 最大电流与那个功率管有关,如果非要加大电流只需调整一个电阻即可,这样的话估计功率管 ...

功率管两只10安的应该没问题,或者换成3055也可以,现在就想知道改动那个电阻。

网友A:
你看一下从整流桥的负极到输出负极是不是有一颗大功率电阻 一般是5W的 阻值在0.x欧,适当减小这个电阻的阻值 保护电流值可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从整流桥的负极到输出负极是不是有一颗大功率电阻 一般是5W的 阻值在0.x欧,适当减小这个电阻的阻 ...

没有,从整流桥直接就输出了。

网友B:
调整那两个可调电阻就可以调整电压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那两个可调电阻就可以调整电压和电流。

电流只能在很小范围内调节,能调高不到1安,还打不到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只能在很小范围内调节,能调高不到1安,还打不到要求。

调整时电压跟着变化吗?电压应能调整到15v。如不能,检查板子上有坏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时电压跟着变化吗?电压应能调整到15v。如不能,检查板子上有坏件。

电压正常可以调节的。

网友C:
你说的最大只能到7安,是怎么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最大只能到7安,是怎么试出来的?

加负载。看电流表。再往上就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负载。看电流表。再往上就保护了。

什么样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的负载?

电阻丝,车载电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正常可以调节的。

带上负载,电压要是能变化,电流也应该能变化,

网友D:
主要是变压器的次级绕组电流多大,按照7A设计的,想加大电流,先更换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变压器的次级绕组电流多大,按照7A设计的,想加大电流,先更换变压器吧

变压器出10安电流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出10安电流一点问题没有。

这种连续工作的电源一般设计余量都比较大,如果用的太很,可靠性会大大降低,扩流到10A 再并联个功率管 很容易实现,主要是可靠性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连续工作的电源一般设计余量都比较大,如果用的太很,可靠性会大大降低,扩流到10A 再并联个功率管  ...

那也不至于设计的连电台大功率都带不动吧?满功率50瓦都带不动。

网友:
要用电阻丝试,用电台试有时会有别的问题。
在接近保护时量一下调整管前还有几伏。

网友C:
你先要了解一下这个电源的额定功率是多大,能不能在13.8伏时输出10安,如能,则重点检修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要了解一下这个电源的额定功率是多大,能不能在13.8伏时输出10安,如能,则重点检修保护电路。

能到9安就行了,看变压器应该没问题的,问题是保护电路是哪部分搞不懂。应该是358运放还是723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要了解一下这个电源的额定功率是多大,能不能在13.8伏时输出10安,如能,则重点检修保护电路。

我认为在358运放附近。那个可以微调电流的电位器就在358附近。

网友E:
拆开, 把PCB 正反面拍归. 功率管, 散热器 都清楚拍照, 只到9A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 把PCB 正反面拍归. 功率管, 散热器 都清楚拍照, 只到9A应该可以.

明天再弄了,均流电阻上分别并了根线勉强能到8安。再高就保护了。

网友F:
均流电阻取消容易造成功率管烧毁,还是调节检流电阻安全些,你可以查一下LM723的2脚和3脚的走向有没有检流电阻,如果板子上找不到检流电阻,有可能是共用电流表的检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均流电阻取消容易造成功率管烧毁,还是调节检流电阻安全些,你可以查一下LM723的2脚和3脚的走向有没有检流电 ...

电流表上的检流电阻试了没用。723的2.3脚也看了。估计是358运放控制吧,算了不鼓捣了。

网友:
减小采样电阻的阻值,但要注意功率管是不是能承受,还要注意变压器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