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79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8-10-29):
电路板上丝印是二极管的符号,用在示波器里的高压包电路里,看模样是钳位二极管?查不到资料,万用表测不出阻值。

网友:
应该是一只超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A:
高压包电路里应该是高压整流二极管。相当于高压硅堆,万用表是测不出正向电阻的。用它一端触及220V电源火线,另一端用带氖管的试电笔,氖管围绕一个电极有辉光就是好的,不亮或者氖管两极中间亮就开路或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包电路里应该是高压整流二极管。相当于高压硅堆,万用表是测不出正向电阻的。用它一端触及220V电源火线 ...

试了,碰电笔两端都亮,亮度还差不多,比手直接接触电笔稍微暗一点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碰电笔两端都亮,亮度还差不多,比手直接接触电笔稍微暗一点点。

二极管单向导电整流,测试不是分别用其两个端头只需一端一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单向导电整流,测试不是分别用其两个端头只需一端一次就行。

没错,用二极管的两端分别测的,手上没有大氖泡的电笔,内部只有小灯珠一样的氖泡,观察不是很方便,看来要拆开来试才能看清楚。

网友B:
过去黑白电视上用的高压硅整流管(15kV或20kV,长圆柱形的) 用Rx10k 能测出正向电阻,你这个测不出正向电阻有问题了。

网友:
不用测了,买个微波炉用的高压二极管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过去黑白电视上用的高压硅整流管(15kV或20kV,长圆柱形的) 用Rx10k 能测出正向电阻,你这个测不出正向电 ...

电视机上面的高压硅柱(国产都是15KV,东欧进口黑白电视是20KV的)用MF10型万用表(100K/V) RX100K测量正向都不动,何况20K/V的万用表用RX10K是不能测量的。用万用表测量硅柱需要加晶体三极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上面的高压硅柱(国产都是15KV,东欧进口黑白电视是20KV的)用MF10型万用表(100K/V) RX100K测量正 ...

过去装了几台黑白机,拿到的高压硅堆都能测出正向电阻,万用表是MF30 型。如用Rx10k测不出正向电阻那说明这个硅堆的性能不好,正向电阻太大了,如果用的话可能会影响高压输出,导致亮度高时图像幅度会增大(高压降低引起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些标RG多少的小二极管,比4148大些的黑封的。应是普通级别的快恢复管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过去装了几台黑白机,拿到的高压硅堆都能测出正向电阻,万用表是MF30 型。如用Rx10k测不出正向电阻那说明 ...

不用所装电视,修理黑白电视不下百台。有的硅柱用RX10K可以测得正向电阻其阻值都非常大指针摆幅较小,多数测不出正向阻值的(特别是东欧大屏幕20KV细长里面是硅片迭加的,国产15KV的里面是粉压的)用整流法测量是可靠好用的。根本不影响行幅与亮度(高压12KV其正向阻值影响理论上微乎其微,实际毫无影响),性能欠佳的也就是会发点热,光栅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所装电视,修理黑白电视不下百台。有的硅柱用RX10K可以测得正向电阻其阻值都非常大指针摆幅较小, ...

Rx10k测正向电阻是很大的,指针偏移很小,电阻有几百到几兆。你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Rx10k测正向电阻是很大的,指针偏移很小,电阻有几百到几兆。你这个方法不错。

我有大块头MF10它有RX100K档,这种方法容易把好的硅柱误判为废品,以前我都是用试电笔检查硅柱既方便又可靠,现在不再修理电视机了,也很少用到高压硅堆。显示器中的二手电源板内含高压板就10多元钱,没必要为个别元件找来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