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分着急请教师傅们这个三分频怎样接线 求各位给看看

楼主(2018-10-30):
输出端我画的图上标识的应该对吗?现在就是搞不懂输入端怎样接线 输入端的正负极焊接在哪里?求各位师傅们帮看看 祝师傅们健康平安 万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8-10-30 09:01):
输入端反正就是一正一负极  到底怎样接 麻烦各位老师给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分配器一般高低音同相位接,中音反相接

朋友  我是说的输入端正负极接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两个字下端为正,与最下面公共端相连通的为负,很明显的呀?

谢谢师傅  请看这样对嘛?

网友B:
音箱接入的是交流信号,并无正负之分,在立体声音响中左右声道有个相位问题,所以可以把上面的那端接红色接线柱,下面的接黑色的,其实对调也没区别,但在立体声系统里,左右要一致,要调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两个字下端为正,与最下面公共端相连通的为负,很明显的呀?

这样应该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箱接入的是交流信号,并无正负之分,在立体声音响中左右声道有个相位问题,所以可以把上面的那端接红色接 ...

谢谢师傅  您看下  这样对吗?两图的第一张应该是正确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  您看下  这样对吗?两图的第一张应该是正确的吧

眼拙,看了半天,第一张和第二张有区别吗?

网友B:
没看出区别。考验我们的智商?

网友:
6l楼正解你看看电容必须是无极性电容,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眼拙,看了半天,第一张和第二张有区别吗?

第一张是负极接在底部那个焊点  第二张是接在左下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区别。考验我们的智商?

第一张是负极接在底部那个焊点  第二张是接在左下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箱接入的是交流信号,并无正负之分,在立体声音响中左右声道有个相位问题,所以可以把上面的那端接红色接 ...

现在是搞不懂负极接在哪个位置  我不知道我画的图连接点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眼拙,看了半天,第一张和第二张有区别吗?

我是问问师傅们我接的对不对  并不是看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