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好友,了解JVC组合音响CA-V805T

楼主(2018-10-30):
哪位好友,了解JVC组合音响CA-V805T,

昨天,收到一台此机!开机正常!AM收不到台!FM能收到声音,但有噪音,声音还极小!

CD播放故障  磁带也没声音!郁闷~~~感觉此机挺复杂~~~~~

感觉是不是设置有差错~~~~?还是机器本身存在故障~~~~实在弄不明白了

求助,哪位懂行好友给指点一下~~~~拜托,拜托,拜托

网友:
楼主 的机器 真好啊 漂亮
以前不玩 错过了一套这机器
还是很好的啊!!

网友A:
按理说 机器完好的 收来 功放可以用
CD不读碟 稳定不行
磁带机 皮带老化 不工作 也不行
只能看看 外接音源 功放输出音箱 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 机器完好的 收来 功放可以用
CD不读碟 稳定不行
磁带机 皮带老化 不工作 也不行

我也是首次接触这机器~~~~

网友B:
5楼说的对,先试一下外接信号,如果不响,则耳机插口的问题比较大,清一下就行,如果响,故障可能在各板子之间的连接触点,之后再处理磁带和CD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

是设置问题~~~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楼说的对,先试一下外接信号,如果不响,则耳机插口的问题比较大,清一下就行,如果响,故障可能在各板子 ...

谢谢版主鼓励

网友(2019-06-27):
楼主,这机器怎么设置,同样的问题,晕菜了

网友C:
这种机功放如是IC的,不要经常过半功率用,更不要一不小心碰电位器使其进入满功率,秒即大失真,而

且无法挽回,现在这些桌面机功放IC越出寿命越差,机子掉满亍都是,毛病都是功放失真致无法忍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功放如是IC的,不要经常过半功率用,更不要一不小心碰电位器使其进入满功率,秒即大失真,而

且无法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