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仪表用高精密稳压正负电源-18650电池方案

楼主(2018-10-30):
先做一个18650电池做的,高精密稳压正负3v电源,20mA电流,,纹波小于5uv。由单片机发出1k--3k方波控制。使用轨至轨高速运放做稳压,TL431做基准,超级稳定。超低的压降,电池3.2V以上就能正常工作,关键要用轨至轨运放,如果对纹波要求不高3个运放都可以用LMV324(最便宜的轨至轨运放不到1元)。就算用LMV324效果也比7805,1117好很多。

补充内容 (2018-10-30 15:00):
文件发错,6楼才对。

补充内容 (2018-10-30 15:03):
附件发错不知道怎么改正。6楼才是正确的仿真文件。

电容测量2.ms12

正负电源仿真文件

楼主:
如果想要正负5V,要使用两节18650电池,R5电阻20K改为100K就好。

网友:
看起来不错,有搭过电路测试吗?

网友:
连负载看看波形。

楼主:
有仿真文件,可以自己仿真。仿真文件已经加入了虚拟负载和干扰源(最右边电阻和函数发生器1)。真实电路没有做过。

楼主:
仿真软件还是可信的,纹波大小主要与运放与滤波电容有关,高速运放(大于5MHz)纹波会很小,如果害怕震荡可以在运放输出与滤波电容之间串联一个0.1-0.3欧的电阻。

正负电源2.ms12

正负电源

网友:
高手啊。我还第一次看到轨到轨运放。研究一下。

楼主:
要想低压差稳压,轨至轨运放是必须的,18650锂电池3.7V,普通运放、三极管不可能稳压到3v的,我设计这个电路加大R5电阻也可以做到正负3.3V,但是这样的话锂电池低于3.5V就要充电了。

网友:
请问楼主,20mA电流是最大输出吗?

楼主:
本电路主要是作为精密仪表中模拟电源使用的,电流20mA足够了,数字电源要用别的电源,扩流也是可以的,正电源要用P沟道MOS管(3401),负电源要用N沟道MOS管(3400),不能用三极管。电流大了精度会降低,但是纹波仍然是微伏级别的,比7805,1117之类的精度高。

楼主:
正负3.3V电源,+3.3V已经扩电流到1A,-3.3V电流为20mA,没有扩流。我这个电源是用单片机控制的,也可以用555产生1-3kHz方波来驱动电荷泵。

楼主:
简单的正负电源方案。

网友(2023-03-24):
模拟图 10uv

模拟图

模拟图

网友:
负电压电流泵用74HC系列代替更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