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钻石7ZK-1型钟控半导体收音机定闹原理

楼主(2018-10-30):
        如题,市场淘一台钻石7ZK-1型钟控半导体收音机,收音、钟表部分已弄好,定唱好使,想问问坛上老师该机定闹是什么原理?谢谢!

网友A:
“钻石”7ZK-1收音机搞好修响了: - 〓古董收藏展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

网友:
不是有时钟芯片(计时专用的如数字闹钟) , 就是有单片机写好程序的

网友:
这个是半导体钟加分立件收音机,不是单片机钟或8361的数码钟,我家有台拆开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石”7ZK-1收音机搞好修响了: - 〓古董收藏展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 ...

楼主看到发条齿轮了吗,从来没拆过机械的闹钟?

看看 十双草同志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石”7ZK-1收音机搞好修响了: - 〓古董收藏展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 ...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和用闹钟做定时炸弹一个原理。机械触点。

网友(2025-02-05):
波段开关和闹钟之间有一组端子对接,各有4个线头,其中从闹钟底部出来端子有四根线,红绿一组是闹铃电源,黑白一组(或者)双白的

网友:
波段开关和闹钟之间有一组端子对接,各有4个线头,其中从闹钟底部出来端子有四根线,红绿一组是闹铃电源,黑白一组(或者双白)是开关,闹钟转轮转到指定位置的时候弹簧片会接通,黑白线连通,收音机或闹钟电源就接通了,形成了定唱或定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