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视机的cpu、内存对看电视影响大吗

楼主(2018-10-30):
电视机的cpu、内存什么的,主要是影像什么的,我想买一台电视机,外接机顶盒,电视机仅当作一台显示器用,对内存、cpu有啥要求,CPU什么的对画质有什么影响

网友:
只当显示器就不要买智能电视了,价钱先不说,操作起来好麻烦,我正深受其害。经常要关机再开机。否则遥控器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智能电视就是电视+网络机顶盒的一体机,只做显示用,cpu、内存影响的是网络机顶盒那部分的性能,对电视机的画质没有影响。

网友:
智能电视无非是内置了智能手机相关的无线上网模块。

网友:
电视机的专职就是显示

网友:
外接机顶盒就是个显示器没有要求

网友:
智能电视的配置很坑 即便是当时买最好的智能电视机 配置两三年就过时了    少部分电视可以升级 主板 乐视第一代可以升级 单核升到双核 1G升到2G
画质通过数字板和GPU部分提升  还是买机顶盒好一些
建议选择4K电视加上好的音箱部分
我的是创维60寸4K JBL音箱电视 加上IPTV的盒子 效果非常好

网友:
推荐买纯电视,外挂网络盒子,这样开机快,而且不容易过时。
现在的智能电视开机都要看完广告才能看电视,自带的系统升级几回就卡的不行了。

网友(2018-12-09):
要是我就买普通电视就好!什么智能的都是套路!

网友:
做成纯屏幕

网友:
越简单越好,现在的电视看节目还要提前看一段广告,

网友:
我的也是不要系统的,开机快操作简单,看电视用机顶合,看电影用电脑主机,一台电脑主机影音,游戏都搞掂了,电视的系统非常鸡助所以一开始就没考虑要系统的,电影主机游戏影音都能7.1可以自由升级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