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7耳放的问题咨询各位师傅

楼主(2018-10-30):
闲的没事做了个耳放    为什么输出对地直流电压  一端2.2V另一端1.6V,运放用的OPA2604,,,,,我换成4558运放 ,输出端对地电压0.8V  两端一样,供电电压是+ - 9V 图纸在下面 ,麻烦各位师傅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A:
量一下R9、R16参数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电源呢?
正常的话,不应该出现这种状况啊

电源  用的TPS5430做的  单12V输入 转正负9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R9、R16参数是否一样

阻值没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  各位师傅  图中的R10 R19我装错了   我撞了个47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了下TPS5430是dc dc 降压的,如何搞成正负双9v输出呢?dcdc电路对耳放有干扰吗?

干扰不是太大  看你能不能处理好   需要的话我给你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