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3+6P1小胆机

楼主(2018-10-31):
几年前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想做的一台6N3+6P1,在网上这个组合比较少,比较多的还是6N2+6P1,好不容易完成了,先上图。

电路是整合了2张图纸的,听感上,6N3的中高音与6P1的低音早就了声音的清丽而不沙哑,低音有弹性而不浑浊,细节上表现突出了一些乐器。刚完成,没煲开,期待后期表现。新人第3次搞机,希望后面能越做越好。

整机图

整机图

整机图2

整机图2

半成品1

半成品1

半成品2

半成品2

开工大吉元件合照

开工大吉元件合照

内部照片

内部照片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图纸上那个100V33微法的电容两头都接地,干啥用的?

好眼力,也想知道干什么的?

网友A:
图纸上那个100V33微法的电容两头都接地,干啥用的?
反馈回路不包括输出管子和输出牛,就是为了听原汁原味吗?

网友:
神奇的电路,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那个100V33微法的电容两头都接地,干啥用的?
反馈回路不包括输出管子和输出牛,就是为了听原汁原味 ...

抱歉  画错了  实际上那个电容左边是接在100R电阻上面的  因为这根线是后面加上去的  实物是没接错
至于你后面那个问题  我不太了解  因为还不太熟悉音质改善方面的

网友:
这图别扭的地方太多,能继续琢磨完善一下更好。

网友:
6N3一级推动可能增益不够,6N3阴随没有必要吧!

网友(2021-07-25):
6N3第二阳极加256V能行吗?

网友:
换成6n2一级共阴放大就行了,没必要用阴随,又不是右特性管子

网友(2022-10-20):
6N3一级共阴推6P1完全没问题,选择适当的工作点使6N3的非线性失真与6P1数值接近,再加上少量的环路负反馈即可。